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9-12-23):
在画板子的时候有时候两个相同的group需要互换位置,就像是交换器件位置那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skill或者说帮忙提供一下思路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记录group中心坐标,选中group移动到指定坐标不就行了,没用过直接互换位置的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录group中心坐标,选中group移动到指定坐标不就行了,没用过直接互换位置的skill

    请教一下您怎么才能获取到group的中心坐标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您怎么才能获取到group的中心坐标呢

    自己试验了下,不行,只能用group一点点移动,再看看其它高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