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布局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9-12-23):
射频布局这样可以吗?

网友A:
    明显不行,设频走线最好是走直线,中间不能有90度的拐角,如果实在放不下,也必须走圆弧,你的布局都拐了不知道多少弯了

网友B:
    参考一字布局或者T型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不行,设频走线最好是走直线,中间不能有90度的拐角,如果实在放不下,也必须走圆弧,你的布局都拐了不 ...

    任意角度走线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字布局或者T型布局

可以是L型的吗?

网友:
    一字型或者是L型最好

网友:
    不可以,一字布局最好,要拐弯必须走圆弧,折射也大

网友:
    你的射频出线怎么只有串联的两个件啊,为什么不留“π”型匹配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