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连不上M25P16,程序烧写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9-12-23):
    终于弄懂了,原来是我把SPI的MOSI和MISO接反了…………一个小小的失误浪费了太多时间

本人设计了一块DSP+FPGA的板子,FPGA是Xilinx公司的XC6SLX45,刚开始采用M25P80的FLASH,板子生产好之后发现FLASH容量小了,所以换成了M25P16,但是现在程序无法烧写进FLASH内,本人也做了一些测试,图片如下。请大家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吧。(程序在FPGA上在线运行是没问题的)1.板子局部设计图(D21为M25P80)

    2.下图是使用ISE14.7尝试烧写到M25P80的瞬间用示波器测试的结果(鼠标指向图片会显示图片注释)

    3.下图是FPGA的24MHz时钟波形

附ISE显示的失败信息:INFO:iMPACT - Current time: 2019/12/23 15:18:28
    PROGRESS_START - Starting Operation.
Maximum TCK operating frequency for this device chain: 25000000.
    Validating chain...
Boundary-scan chain validated successfully.
    '1': IDCODE is '000000' (in hex).
'1': ID Check faile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SPI Device not found.
INFO:iMPACT:2488 - The operation did not complete successfully.
    INFO:iMPACT - '1': Flash was not programmed successfully.
    PROGRESS_END - End Operation.
Elapsed time =      0 sec.

    我自己来看,这些现象值得注意:
1.在ISE14.7的控制下,FPGA发出的SPI时钟不是连续的,是间断的;(我对照M25P16的指令,发现都对不上)
    2.M25P16的MISO口始终没有信号,一直是低电平;
3.FPGA的时钟质量不太好;(时钟是3.3V电平)

    我自己分析,可能的原因:
    1.软件或软件设置有问题,导致FPGA输出的时钟和MOSI都发生错误,无法读取;
    2.FPGA或FPGA与上位机的接触有问题(可能性不太大,因为上位机都能让FPGA在线运行程序);
3.M25P16与M25P80无法兼容(可能性也不大,应该是能兼容的);
4.M25P16损坏,需要更换一个新的(或许有可能,但也不至于这么脆弱);
    5.FPGA的时钟质量不好,导致输入到M25P80的时钟出现一定的问题;(FPGA的时钟质量看起来是不太好,但我看多数FPGA的时钟质量不好也能正常运行)

请大家帮忙想想可能是什么问题吧。

网友A:
    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楼主解决了吗?

    我是今天下午才碰到的,还没解决,我觉得很可能是软件问题,或许是兼容方面的。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吧

网友B:
    提示 '1': ID Check failed. 是不是Flash换了程序里指定的型号还没换? M25P16器件ID是20h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示 '1': ID Check failed. 是不是Flash换了程序里指定的型号还没换? M25P16器件ID是20h

谢谢回答!程序是我随便编的,所以型号很容易就换了。型号我每次都选M25P16,应该不会出错。重点我觉得还是那个波形图,时钟和MOSI好像都有问题

网友C:
    FLASH和FPGA之间输入输出都接反了,怎么可能烧的进去,以后先确认自己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和FPGA之间输入输出都接反了,怎么可能烧的进去,以后先确认自己接线是否正确

    请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们是请焊接厂焊接的器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怎么看出来的……我们是请焊接厂焊接的器件。

你把原理图贴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是你原理图线可能接反了,跟你在焊接厂焊接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原理图贴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是你原理图线可能接反了,跟你在焊接厂焊接有啥关系????

    唉,低级错误,终于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原理图贴出来看一下就知道了,是你原理图线可能接反了,跟你在焊接厂焊接有啥关系????

    谢谢你啊!一句惊醒梦中人。

网友D(2020-11-09):
    你贴出来的图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图和你连接一样,我现在也烧不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贴出来的图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我图和你连接一样,我现在也烧不进去

    可能是SPI两根数据线连反了,你再检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