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Via designer无法打开

楼主(2019-12-23):
    对照蒋大神的书学ADS,发现Via designer无法打开,故障信息如下:
    ERROR:
    (dewin_menu.ael line 3723, column 5)

Failed to use connection between ADS and Via Designer
    EmSubprocessIpc::Exception
 请大佬指导~谢谢

楼主:
    没人遇到过么?

网友A:
    破解不完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包括SI/PI Pro也用不了,后来重装系统才搞定了,安装和破解文件完全一样,可能有应用程序与ADS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不完全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包括SI/PI Pro也用不了,后来重装系统才搞定了,安装和破解文件完全一样,可能有应用程序与ADS ...

重装系统还是重装软件?我用3台电脑,2台win10,1台win7来来回回装了10来次,版本从ads2020到2019,2019 1.0都试过,全都不行。

网友B:
    我的回复原文如下:
    我也碰到过,包括SI/PI Pro也用不了,后来重装系统才搞定了,安装和破解文件完全一样,可能有应用程序与ADS冲突。

    如果只是学习ADS,可以装个虚拟机,到虚拟机里面装完整版的操作系统,千万不要用什么精简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回复原文如下:
    我也碰到过,包括SI/PI Pro也用不了,后来重装系统才搞定了,安装和破解文件完全一样 ...

    我也是重新装了win10系统才把ads2020弄好了~

网友(2020-11-27):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现在装的是ADS2021版本,也出现同样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除了重装系统有其他方法吗?感觉重装系统代价太大  c盘装了好多软件

网友(2021-04-08):
    这个问题我今天也遇到了,系统是LTSC版的,在虚拟机上装了也是一样,又另外重做虚拟机再装还是一样,不知该咋整了,死活都不行。准备换个WIN10专业版在虚拟机上再试试看。

网友(2023-07-18):
    是不是装了更新包,替换文件的时候由于文件夹名字的问题导致文件没被替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