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下方到底能不能走线

楼主(2019-12-23):
请问一下,变压器(带有铁氧体)的下方能不能走线

网友A:
不能,变压器下方挖空处理,做禁布

网友:
也要看是高速板还是低速板、

网友:
不能,考虑发热量及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变压器下方挖空处理,做禁布

那能不能在底层走线,不在变压器下方走线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再描述清楚:1)这个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还是网口信号变压器呢? 2)下方走线是是否有GND隔离,有几层地隔离?3)下方走的线是什么线?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的话,告诉你不能活能都不合适? 故也没有答案给你?

网友:
    一般不能,如果空间实在没有办法,可以允许少部分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再描述清楚:1)这个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还是网口信号变压器呢? 2)下方走线是是否有GND隔离 ...

    这个是双层板的,主要功能是:让峰峰值较低,满足功能需求,不用于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再描述清楚:1)这个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还是网口信号变压器呢? 2)下方走线是是否有GND隔离 ...

    既不是电源变压器,也不是网口你信号变压器。就是把峰峰值比较高的正弦信号变为峰峰值较低的正弦信号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不是电源变压器,也不是网口你信号变压器。就是把峰峰值比较高的正弦信号变为峰峰值较低的正弦信号而已 ...

如果实在走线走不出来,那么在变压器的下方铺设GND铜皮,然后再在另一面走低速电平信号,这些信号上还可以增加LC滤波器。如果走时钟或者其它高速信号,万万使不得。
还有你这个变化电压的功率有多大? 尽量详细一些描述比较好。

网友:
    能不走线,尽量别走,下面的一根线,要求不高的话,就绕一下,多打个孔,不知怎样

网友:
    强烈建议不要走线

网友(2020-05-26):
    电源线能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