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板子的封装怎么做?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9-12-23):
高密度板子的封装怎么做?有什么好的建议吗?空间不够,要求DFX,有哪位指点一下,是不是改封装,怎么改呢?按照1:1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會用另一封装, PAD改小緊密.(也比較不好維修.)

    一般SMD零件(電阻,電容,二極體.),會有二至三包裝.  ...

    比如说3个0402封装的电容并排放,在高密度板子里面焊盘封装怎么设计?0402长宽大小是1mm*0.5mm,封装画多大呢,2个电容之间距离body to body留多少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