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感中这个运放的作用

楼主(2019-12-24):
P1.5提供参考电压,P1.6控制三极管开通,P1.4做ADC采样,这个运放是不是就作为跟随器使用,而没有放大功能?输出就是光照时红外接收二极管两端的电压?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
    你在截图的原文档“SLAA335 Implementing A Smoke Detector With The MSP430F2012”中可以看到电路详细说明:An operational amplifier is used to magnify the IR receiver current as a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 so it can be sampled by the ADC in the MSP430.

    关键字跨阻抗放大器(Transimpedance Amplifier),网上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说明。
    A key element of that circuitry is the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 (TIA), which changes a low-level photodiode current signal to a usable voltage output. ---弱电流转大电压。

楼主:
    已经查找相关资料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