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保险丝还有什么断开PCB电路方法

楼主(2019-12-24):
除了保险丝还有什么断开PCB电路方法,加一个串联电阻?  内层线路怎么断开?% s# n7 m0 {2 b

電鋸!>_<|||

楼主:
版主大大,真会说笑

网友:
什么断开?电源?信号?直流电源可以用MOS管,交流可以用晶闸管,信号的话有很多隔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