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电路改进方案

楼主(2019-12-24):
    这个电路电压24V,右上角外接电机正反转,生产出的板子有一部分K1,K2继电器被烧坏,求教具体问题以及改进方案

    大家熱心的「指正」樓主的原理圖,樓主已經被嚇跑了!@_@!!!
    回報解決狀況給五兩銀!^_^

网友:
    继电器被烧坏?是触点粘合断不开吗?继电器是什么规格?过流能力和触点类型。电机又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繼電器線圈Coill)及喇叭都沒並接飛輪二極管Flywheel Diode),愣次定律Lenz Law)造成的突波,可能燒斷線圈Coill)或擊穿下方的三極管。

网友:
    飛輪二極管Flywheel Diode)我們常用︰

    • 1N4148插件式
    • 1N4148WS貼片式

网友A:
    继电器线圈需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喇叭也要!^_^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线圈需要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如果是触点烧蚀熔接的问题,加续流二极管不但没有好处,还可能有害,因为续流的存在会导致触点分离的速度变慢,放电打火的时间延长。
加续流二极管的目的一般是保护驱动三极管的CE级不被反向感应电压击穿,我看不到对继电器的保护作用。
    所以先要搞清楚故障现象和根本原因,才能做出有效对策。

    套句茅台酒哥的說法,有些人幹到經理,都還不曉得飛輪二極管的作用。>_<|||
    不過沒聽過飛輪二極管會影響接點的說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触点烧蚀熔接的问题,加续流二极管不但没有好处,还可能有害,因为续流的存在会导致触点分离的速度 ...

那你所谓的继电器 烧毁 ? 拆开看 是线圈断了 ? 还是继电器触点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所谓的继电器 烧毁 ? 拆开看 是线圈断了 ? 还是继电器触点坏了 ?

    你的电机 时直流电机吧 ,  工作电流 最多几个安培 。 如果触点烧坏,说明你继电器选择的额定电流太小。

网友:
    另外,继电器与晶振等敏感元件一样,一旦生产过程中有掉落、摔打等情况,就要做报废标识处理,不可冒险继续使用。

网友:
    但它是翻譯洋人的文檔而來的(我有原文),仍是不錯的文章就是!^_^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飛輪二極管(Flywheel Diode)我們常用︰
1N4148(插件式)

1,线圈上没连接二极管的继电器的回动时间为1.5ms。
    2,线圈上连接了二极管的继电器需要9.8ms的时间才能释放触点。
3,将齐纳二极管与小信号二极管结合在一起,可将时间 缩短到1.9ms。

    这是网上的说法,我实测中有发现类似1和2的现象。3没有试过。原理上应该就是缩短了二极管的导通工作时间,以减小对触点动作的影响。

    學習了!^_^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突然发现之前忽略了一个问题,图中看,两个继电器只是换向用的,而电机使能是使用Q4来控制,也就是说,继电器触点搭接和释放时,应该可以先控制Q4断开,这样是没有电流存在的吧?这样应该不是触点熔接的问题才对呀。请提供故障的具体现象。

网友:
    都是些高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触点烧蚀熔接的问题,加续流二极管不但没有好处,还可能有害,因为续流的存在会导致触点分离的速度 ...

在这如果考虑 触点分开时间 就要考虑继电器的响应问题,选用快响应继电器。

网友:
如果继电器的线圈没有加续流二极管,线圈断电产生的尖峰脉冲应该容易损坏与之连接的三极管;楼主应该把问题现象描述得更具体一点,感觉还是电机侧那边有缺陷

网友:
    需要知道继电器损坏的具体情况或现象以便分析问题所在。比如,控制线圈过流烧断(线圈断路);触点熔接断不开(一直闭合);触点污染有氧化膜(一直无法导通),等等。

网友:
    没有续流二极管应该是三极管坏,继电器没那么脆弱,即使是高速转动时突然短路电机正负两端

网友:
    坏也是慢慢内阻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飛輪二極管(Flywheel Diode)我們常用︰
  • 1N4148(插件式)
  •
    找到TE关于线圈续流二极管不良影响及改进措施、线圈反向感应电压抑制各种方案比较、继电器触点寿命等的几篇技术文档,供大家研究。

网友:
盼拿索尼壳 关于继电器的一些应用文档。英文版与中文版有重复,可以根据自己需要下载。文档下载,扣分不退!

网友:
    给电机两端并联灭弧电容,1uf/400V,还可再并联电压合适(36V比如)、耐峰值电流足够大的(100A比如)双向TVS,注意用TVS时电机断电瞬间可能会有明显刹车减速行为,可能会轻微颤动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触点烧蚀熔接的问题,加续流二极管不但没有好处,还可能有害,因为续流的存在会导致触点分离的速度 ...

触点烧熔怎么跟续流二极管扯上了?扯淡。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触点烧熔怎么跟续流二极管扯上了?扯淡。

兄台高見!

    嚴格上來說,續流二極管與接點熔蝕現象無關,因為即便沒有彈跳Bouncing)現象產生電弧Arc)熔蝕,電路上應該還是得放續流二極管保護三極管。

加了續流二極管導致繼電器Relay)動作時間變長,也是有根據的。topwon 版大說,搭接和釋放時間變長,電弧Arc)作用時間也跟著拉長,加大對接點Contact)傷害。這個論點小弟在狗幫圖書館 Principles Elements of Power Electronics, Barry W. Williams, 2006 一書中,的確也找到有這樣的說法,我想這是版大立論的基礎。

    結論是,OC/OD 門三極管(線圈並接續流二極管)接點Contact兩者都必須保護接點Contact)有保護、電弧Arc)被抑制掉,自然也就不怕繼電器Relay)動作時間變長。

我想這是重點!

网友:
    这个电路显然不是高压或者大电流的电路,明显的原因就是缺少续流二极管。电路设计和分析,我喜欢简单、直接、可靠。对于具体的问题,用着似是而非的各种复杂的理论,不看应用场合,去做各种假设,不切实际,不浪费时间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突然发现之前忽略了一个问题,图中看,两个继电器只是换向用的,而电机使能是使用Q4来控制,也 ...

    其實我們還忽略了一件事,因為樓主的電路是當電機電壓反轉。

    兩個繼電器Relay)動作時間如果不同步,時間上 電機+電機- 會有短路的死區Dead Zone)。

网友:
    电机即使短路,也没那么容易坏的,很多的儿童开的小车上面就是这样的做法,还用这个方法刹车呢

    用 STM8 單片機的玩具很高級!^_^
    只看原理圖不知道是多大電流的電機,如果是工業用電機控制的話……@_@!!!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台高見!

嚴格上來說,續流二極管與接點熔蝕現象無關,因為即便沒有彈跳(Bouncing)現象產生電弧( ...

关于保护驱动管的续流二极管对触点影响的问题,我上面贴的文章里有分析加一个稳压管串联的方式来极大减少其影响,我觉得应该是有效的,鱼和熊掌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我們還忽略了一件事,因為樓主的電路是當電機電壓反轉。

兩個繼電器(Relay)動作時間如果不同步 ...

所以我才希望楼主能具体说明一下情况。让我设计的话,应该在每次切换方向之前就先断电,这样继电器的触点就不会带电切换拉电弧了,也不会有死区问题。不过这样的做法,相当于继电器一直是低电流切换的工作状态,无法利用正常的电弧击破消除触点氧化物沉积,时间久了可能会出现触点不通的故障吧?
    我有个没有实践验证过的想法。平时默认先断电再切换保证不拉电弧防止触点熔接;隔一定次数或时间后,做一次直接切换(当然要测试波形保证时序没有出现同时导通的死区),而且两个继电器轮流进行,这样可以定期消除氧化膜,防止不导通的故障。

    你吐槽得最多,樓主已經嚇死不敢出現了。^_^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触点烧熔怎么跟续流二极管扯上了?扯淡。

    质疑得没错,但似乎是回错了地方?
    不过楼主本人也没有说继电器坏是触点烧熔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疑得没错,但似乎是回错了地方?
不过楼主本人也没有说继电器坏是触点烧熔的现象。

有道理,哈。楼主的信息的确不够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