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基础知识介绍

楼主(2019-12-24):
    一、电位器的定义

    电位器是一种电阻可调的电子元件,有时候也称为可变电阻器。一般的电位器是有三个端子,其中有两个固定连接点和一个滑动连接点,可通过滑动改变滑动端与两个固定接点的电阻值,形成不同的分压比例,从而改变滑动点的电位,因而称为点位器。电位器的英文为:Potentiometer,常用RP来代表电位器。

    二、电位器符号及结构

    电位器符号

    电位器结构

    三、电位器作用

    电位器在电位器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作分压器

    电位器是一个连续可调的电阻器,当调节电位器的转柄或滑柄时,动触点在电阻体上滑动。此时在电位器的输出端可获得与电位器外加电压和可动臂转角或行程成一定关系的输出电压。

    2.用作变阻器

    电位器用作变阻器时,应把它接成两端器件,这样花电位器的行程范围内,便可获得一个平滑连续变化的电阻值。

    3.用作电流控制器

    当电位器作为电流控制器使用时,其中一个选定的电流输出端必须是滑动触点引出端。

    四、电位器种类和外观

    电位器可以按照多种角度分类。

    从材质上可以分为线绕电位器、导电塑料电位器、金属陶瓷电位器(也称玻璃釉电位器)、碳膜电位器等。

    还可以按照阻值变化规律分为线性式电位器、指数式电位器(也称为声频式电位器)、对数式电位器。

    也有按照机械调节方式分类,有旋转式电位器、直滑式电位器。市面上旋转式电位器比较常见

    1.绕线电位器

    简介:用电阻丝在环状骨架上绕制成。它的特点是阻值范围小,功率较大。

    2.导电塑料电位器

    简介:阻值范围宽、线性精度高、分辨力强,而且耐磨寿命特别长。虽然它的温度系数和接触电阻较大,但仍能用于自动控制仪表中的模拟和伺服系统。

    3.金属玻璃釉电位器

    简介:它既具有有机实芯电位器的优点,又具有较小的电阻温度系数(与线绕电位器相近),但动态接触电阻大、等效噪声电阻大,因此多用于半固定的阻值调节。这类电位器发展很快,耐温、耐湿、耐负荷冲击的能力已得到改善,可在较苛刻的环境条件下可靠地工作。

    4.合成碳膜电位器

    简介:电阻体是用经过研磨的碳黑,石墨,石英等材料涂敷于基体表面而成,该工艺简单,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电位器。特点是分辩力高耐磨性好,寿命较长。

    5.有机实心电位器

    简介:阻值范围较宽、分辨力高、耐热性好、过载能力强、耐磨性较好、可靠性较高,但耐潮热性和动噪声较差。这类电位器一般是制成小型半固定形式,在电路中作微调用。

    五、主要参数

    ①电阻值。电位器上所标的阻值称为标称阻值,是指电阻器固定端间的阻值。电阻范围有几欧姆到几兆欧姆。

    ②精度。电位器的精度即是电位器阻值允许误差,通常有±5%、±10%、±20%等。

    ③额定功率。电位器额定功率是指电位器在规定的气压和温度下,长期工作时允许消耗的最大功率。

    ④阻值变化规律。

    电阻器的阻值变化规律反映了电位器输出特性的函数关系,所以又把这种变化规律称为输出特性。

    电阻器的阻值变化规律是指其阻值与滑动触点旋转角度或滑动行程之间的变化规律,通常可分为线性和非线性两大类,而非线性的又分为指数式、对数式及特殊函数式(如正弦式和余弦式)种类型。常用的电位器阻值变化规律有三种,即直线式(X型)、指数式(Z型)以及对数式(D型)。这三种形式的变化规律曲线如图1所示。图中的纵坐标表示电阻值变化的百分数,横坐标表示电位器转轴旋转角度为最大旋转角度的百分数。通常直线式、指数式和对数式又分别用A、B、C表示。

    转轴旋转角度为最大旋转角度的百分数(%)

    电位器各种阻值变化规律的特点及应用场合

    ⑤其他。电位器其他的参数还有额定工作电压、阻值变化特性、零位电阻及温度系数等。

    六、数字电位器简单介绍

    还有一种特殊的电位器,它通过集成电路技术,把一串电阻集成到一个芯片内部,采用MOS管控制电阻串联的电位器,叫做数字电位器。数字电位器也称作数控可编程电阻器,是一种代替是一种代替传统机械电位器(模拟电位器)的新型CMOS数字、模拟混合信号处理的集成电路。数字电位器由数字输入控制,产生一个模拟量的输出。依据数字电位器的不同,抽头电流最大值可以从几百微安到几个毫安。  数字电位器采用数控方式调节电阻值的,具有使用灵活、调节精度高、无触点、低噪声、不易污损、抗振动、抗干扰、体积小、寿命长等显著优点,可在许多领域取代机械电位器。

网友:
    作为电阻可调的电子元件,滑动变阻器一般是电阻丝绕制而成,功率较大(体积也大)可以直接当负载或者串接在负载回路中用于限制电流。电位器一般是薄膜(碳膜)电阻,功率都很小体积也小。主要用于信号电路的电压取样调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