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程序报错SDFJHK.C(3):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NormFlag'怎么...

楼主(2019-12-24):
请问大神:程序报错SDFJHK.C(3):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NormFlag'怎么回事

#include <reg51.h>

Sbit NormFlag button=P2^0;
Sbit NatFlag button=P2^1;
Sbit SleepFlag button=P2^2;

void ScanControl(void)
{
    if((NormFlag==1)||(NatFlag==1)||(SleepFlag==1))

                if(ScanFlag==1)    Scan=0;
                else  Scan=1;
        }
        else   Scan=1;
}

网友:
出这个错应该是某个变量没定义,楼主检查一下,虽然显示normflag,但实际是其它的问题,楼主的错误提示应该不止一个,还有类似的。。。。。

网友:
    是的,变量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