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焊锡膏是什么 ?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楼主(2019-12-24):
谁来阐述一下焊锡膏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SMT工艺中用于焊接SMD元件,由焊锡料和助焊剂按一定比例混合组成。可以用钢网印刷在PCB上,贴片后过回流焊熔接。

网友:
    焊锡膏就是焊锡的混合物,用来SMT时焊接元器件的

网友A:
    焊锡膏主要起的化学作用是溶解掉表面的氧化物并且降低液态锡的表面张力,同时还能防止再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锡膏主要起的化学作用是溶解掉表面的氧化物并且降低液态锡的表面张力,同时还能防止再氧化

你这个是助焊剂的作用吧。锡膏里面的确有助焊剂,但也有焊锡粉等其他成分,调配而成的。

网友:
跟奶油及花生醬的道理一樣,加熱前塗一下增加美味。

网友:
    你理解成膏状的锡线

网友:
    銲錫膏到底是膏狀的銲錫,還是膏狀的助銲劑,購物網上也是一片混亂。

    但如果採美帝的說法就清楚多了,樓主問的是 Solder Paste 或是 Solder Flux

不過用洋文兒,大夥可能又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