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的DMA的问题

楼主(2019-12-24):
STM32的DMA能否设置成任意索引的中断比如DMA的长度设置成100,默认存储到50时会有HalfCpltCallback中断,100时会有CpltCallback中断
如果在长度不变的情况下,能否再设置一个自定义的中断,比如存储到25时产生中断

网友:
25半满中断,50全满,100软处理

网友:
    缓存只有这么几种,只能选其中一个。不能自己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