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用unique函数如何去除矩阵重复的行并不改变矩阵顺序的方法

楼主(2019-12-24):
如果一个矩阵中有重复的行,比如:

  • >> A=[4,5,6;1,2,3;1,2,3]
  • A =
  •      4     5     6
  •      1     2     3
  •      1     2     3

可以使用unique()函数来去掉重复的行

  • unique(A,'rows',setOrder)

setOrder有两个选项可以选择:

setOrder=’sorted’ 是表示去掉重复值后排序后输出,默认是这个,因此有了上面的排序后输出

setOrder=’stable’是表示去掉重复值后按原来的顺序输出

  • >> C= unique(A,'rows','stable')
  • C =
  •      4     5     6
  •      1     2     3

以上是对于矩阵的操作,对向量的操作只要将 ‘row’去掉即可

  • >>A=[2 2 2 1 1 1 3 3 3 3 3];
  • >>unique(A)
  • ans =
  •      1     2     3
  • >> unique(A,'stable')
  • ans =
  •      2     1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