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5用户手册(中文)

楼主(2019-12-24):
Virtex-5用户手册(中文)

全局和区域时钟

为时钟控制之目的,每个 Virtex-5 器件分成若干个时钟区域。区域数因器件大小而异,从最小器件的八个区域到最大器件的 24 个区域。

全局时钟

每个 Virtex-5 器件有 32 条全局时钟线,它们可以对整个器件上的所有顺序资源 (CLB、Block RAM、CMT 和 I/O)进行时钟控制,并且还可以驱动逻辑信号。可以将这 32 条全局时钟线中的任何十条用于任意区域。全局时钟线仅由一个全局时钟缓冲器驱动,该全局时钟缓冲器还可用作时钟使能电路或无毛刺信号的多路复用器。它可以在两个时钟源之间进行选择,还可以切离其中一个失效的时钟源。一个全局时钟缓冲器常常由一个时钟管理模块 (CMT) 驱动,以消除时钟分配延迟或调整其相对于另一时钟的延迟。全局时钟多于 CMT,但一个 CMT 常常可驱动多个全局时钟。

区域时钟和 I/O 时钟

每区域有两个区域时钟缓冲器和四个区域时钟树。除了中心列中的某些组 (bank) 以外,一个 Virtex-5 I/O 组恰好横跨一个区域。大小与区域完全相同的每个组含有四个 clock capable 时钟输入。其中每个输入可以差分驱动或单端驱动同一组或区域中的四个 I/O 时钟和两个区域时钟。另外,区域时钟可以驱动相邻区域中的区域时钟树。如果 clock capable I/O 由单端时钟驱动,则时钟必须连接到差分 “clock capable”引脚对的正 (P)端。负 (N) 端可以用作通用 I/O 或者空出不连接。

通过对区域时钟缓冲器进行编程可对输入时钟的频率以 1 到 8 的任意整数进行分频。这一功能与 IOB 中的可编程串行器 / 解串器 (请见第 8 章 “高级 SelectIO 逻辑资源”)配合,
使源同步系统无需使用附加逻辑资源即可跨时钟域。

第三种时钟控制资源是 I/O 时钟,其速度非常快,可用于局部化的 I/O 串行器 / 解串器电路。请见第 8 章 “高级 SelectIO 逻辑资源”。

完整资料见附件: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