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电源切换有短暂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9-12-24):
我开发的一款便携式设备,7.4V锂电池供电,支持USB充电。设计了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如下:使用时,USB插入时,能正常切换,但USB拔掉时,MOS管的VGS掉电非常缓慢,造成系统短暂掉电。
大神帮忙看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应该是C183的放电时间有点长了,可以改小试试

网友:
    C183 100nF太大,R250 1M也太大,SWITCH_T不输出高电平后,G极放电太慢。可以调整这两个值,也可以在系统端加大电容,也可以修改设计MOS管开关也用三极管

网友A:
    既然USB充电,为啥要切换?系统直接用电池不行么?USB只充电

网友:
    控制极放电速度太慢了,试试把电阻和电容值改小一点。

网友:
把D14、D15换成电阻,100欧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USB充电,为啥要切换?系统直接用电池不行么?USB只充电

    不想让锂电池既充电又工作,对电池不好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定位清楚。是Q15三极管B极电压泄放太慢导致,将R220 R221改小即可解决,改为100ohm时,拔掉USB时,电压会有3ms的跌落,导致LCD复位,最终改为10ohm。
因为产品是便携式产品,需要做低功耗设计,所以电阻都选的M级的,这样就导致了充放电慢的问题。R220 R221改小不会影响锂电池,所以既能解决问题,也不会消耗锂电池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已定位清楚。是Q15三极管B极电压泄放太慢导致,将R220 R221改小即可解决,改为100ohm时,拔 ...

点赞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想让锂电池既充电又工作,对电池不好

市面上几乎所有便携设备都是这么设计的,这样也不用额外再单独充电,插着充电时,调低恒压截止电流小于你的工作电流,电池就只在充而没有放,充满就一直保持。

网友B:
    刚毕业吗?设计这样的基础电路,用那么大的G极电阻和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毕业吗?设计这样的基础电路,用那么大的G极电阻和对地电阻

    我要保证静态电流控制在uA量级,一般只是通断控制的话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