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19我所标记的这个红色框怎么去除?

楼主(2019-12-24):
请问AD19我所标记的这个红色框怎么去除?

网友:
这个是room,选中,删除,即可。
若希望在原理图导入PCB过程中不产生这个room,可以这么做:
点击菜单project->project Options,找到compare标签页,在底下找到Extra Room Definitions,将Mode改为Ignore Differences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