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使用方法掌握

楼主(2019-12-24):
波峰焊使用方法掌握

过程:
1. 将波峰通道从锡炉中卸下。
2. 将锡炉温度设置成 280~300℃,升温,同时去除锡面浮渣。
3. 当温度达到设置温度时,关闭加热器电源,自然降温。
4. 自然降温至 195℃左右时,开始打捞铜锡合金结晶体。
5. 低于 190℃时,停止打捞(需要时,重复
2、3、4 项)。
注意事项:
1.280~300℃降至 195℃的时间约 1.5 小时(因锡炉容量而异) 。
2. 约 220℃时,可观察到锡面点、 絮状的晶核产生。 随温度的进一步降低,晶核不断聚集增大,逐步形成松针状的 CUSN结晶体。
3.195~190℃的时间约 20 分钟(因锡炉容量而异),打捞期间要快速有序。
4. 打捞时漏勺要逐片捞取,切勿搅拌(结晶体受震动极易解体) 。
5. 打捞时漏勺提出锡面时要轻缓,要让熔融焊料尽量返回炉内。
6.CUSN结晶体性硬、易脆断,小心扎手!化学分析结果:两份取样(脆性体),铜含量分别为 17WT%和 22WT%。
补充说明:
1. 铜含量较 CU6SN5低,是由于样品中的焊料无法分离的结果。
2. 锡炉铜含量达 0.25WT%时,凝固后的洁净锡面就可以观察到CU6SN5的结晶体(位置一般靠近结构件) 。
铜含量达 0.3WT%以上,每星期除一次(这时通道可不撤除,但需要把峰口撤掉,让锡面扩大,便于打捞) ,每次约 5~10GK。
有铅焊料的铜含量已达 0.25%是 SMD焊接的一个界线,超过就容易发生桥接等焊接缺陷 ... 。
捞前要将锡渣先清除干净了再降温 ... ,然后在 190C时打捞 ... ,其他的仔细看一楼的步骤啊 ... 。
波峰炉的工艺参数及常见问题的探讨
一、 工艺方面:
工艺方面主要从助焊剂在波峰炉中的使用方式,以及波峰炉的锡波形态这两个方面作探讨;
1、在波峰炉中助焊剂的使用工艺一般来讲有以下几种:发泡、喷雾、喷射等;
A、当使用“发泡”工艺时,应该注意的是助焊剂中稀释剂添加的问题,因为助焊剂在使用过程中容易挥发,易造成助焊剂浓度的升高,如果不能及时添加适量的稀释剂, 将会影响焊接效果及 PCB板面光洁程度;
B、如果使用“喷雾”工艺,则不需添加或添加很少量的稀释剂,因为密封的喷雾罐能够有效地防止助焊剂的挥发,只需根据需要调整喷雾量即可; 并要选择固含较低的最好不含松香树脂成份的,适合喷雾用的助焊剂;
C、因为“喷射”时易造成助焊剂的涂布不均匀,且易造成原材料的浪费等原因,目前使用喷射工艺的已不多。
2、锡波形态主要分为单波峰和双波峰两种:A、单波峰:指锡液喷起时只形成一个波峰,一般在过一次锡或只有插装件的 PCB时所用;
B、双波峰:如果 PCB上既有插装件又有贴片元器件,这时多用双波峰,因为两个波峰对焊点的作用较大,第一个波峰较高,它的主要作用是焊接;第二个波峰相对较平,它主要是对焊点进行整形;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