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屏幕出现类似抬头纹的横杠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9-12-24):
    TFT屏幕  在渐变色的地方会出现图片中类似于抬头纹的横杠,很稳定 不闪烁,求解决

    TFT屏幕

    TFT屏幕

网友A: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最好有视频,如果是横向的一条一条滚动的,可以看下屏幕的电源纹波,如果信号没问题,这种现象多半是电源不稳造成的,可以量下屏幕上的AVDD电源,这个电源很重要。

网友B:
    这种现象是TFT对色彩深度分辨率不够所导致的。
    可以要求UI工程师在输出图片时采用抖动色输出,效果会好很多,基本上看不出这种色块。

网友:
    通常是串扰引起的,可以在时钟线上加磁珠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的不是很清楚,最好有视频,如果是横向的一条一条滚动的,可以看下屏幕的电源纹波,如果信号没问题, ...

    就是中间摩托车附近的那个位置很粗的一条条的   不是滚动的是静止的   同样的程序和UI在另一块板子上没有  重新画了一块板子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是TFT对色彩深度分辨率不够所导致的。
    可以要求UI工程师在输出图片时采用抖动色输出,效果会好很 ...

    同样的程序和UI在另一块板子上没有 重新画了一块板子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中间摩托车附近的那个位置很粗的一条条的   不是滚动的是静止的   同样的程序和UI在另一块板子上没有 ...

静止的这个,看起来是液晶屏的6bit/8bit输入设置不对。6bit输入白到黑中间只能分64个灰度,8bit输入白到黑中间只能分256个灰度(根据算法可能只有252)。
    灰阶过度的时候分不开就会像这样,如果是用的同一块屏幕,那就检查下两块板子的设置吧。

网友C:
    就是那个888  666配置不对,在查询下寄存器值确认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888  666配置不对,在查询下寄存器值确认下吧

    同样的程序在另外以版板子上没有问题 电源正常 时钟正常  有没有可能是RGB线之间相互串扰

    如果屏幕使用的是軟排,用接地銅皮包覆起來看看。

网友:
    Gamma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