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关电源方案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2-24):
做一个220转5v的开关电源方案,在变压器选择这里卡住了,用的芯片是THX208,应用电路的变压器是ee13 4+2,某宝有现成的,但是不知道通不通用,这是某宝EE13的具体参数:1-2脚=4.7MH,3-4脚=27UH,5-6脚=27UH,输入电感量:4.7MH,输出电感量:27UH,线粗:0.42MM线,材质没有说明,而芯片手册上要求的是图片所示,我做的是低功耗的,输出电流1A以内.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因为高频变压器很少有现成的销售,如果定做的话我只是想试验,这样成本很高,10个样品就要300元,如果不通用的话就只能定做了吗?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做5V/1A应该可以用,主要是脚位和你的PCB板要对得上。

网友:
    电感量只要初级的就好了,根据电压算好三个绕组的匝数,根据电流算出各绕组的线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