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线的匹配电路。

楼主(2019-12-24):
  本人菜鸟,只知道天线的匹配电路是利用网分进行匹配调试,调试至50欧姆。请问PA匹配电路的调试也是同样的调试方法吗?感谢!

网友:
    是的,电感电容调它

网友:
    小功率线性PA是一样的方法。大功率匹配用load-pull的办法,因为大功率PA阻抗随输出功率而变,必须在工作点测试,而网络分析仪不能承受过大的功率。

网友:
一样是50奥姆啊,
充其量是若你想针对效率或线性度做进一步优化
    那你就必须跟厂商索取Load-pull
    把PA的输出阻抗   在Smith Chart上  调到你想优化的位置。

网友:
    功放调试,不只是用网分吧。 大家可以聊聊,平时用哪些仪表进行调试的。

网友:
    选输入,输出 出阻抗都50欧的最好,调试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