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lattice的xp2-5e的ip核模块只有乘法器,如何实现除法器?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24):
! F2 B9 T+ O& L6 v/ @请教大神,lattice的xp2-5e的ip核模块只有乘法器,如何实现除法器?非常感谢!

网友:
    打开lattice IP核生成工具,点击左上方的地球按钮连接ip server ,会下载IP服务器端的IP信息,找到divider的IP下载安装后 IP核生成工具就可以看到divider 的IP了。

网友:
    你双击一下那个IP文件夹会开始下载IP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