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产品,焊点有波纹怎么办?请大神们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楼主(2019-12-24):
% X$ c" i; }( C& g- W波峰产品,焊点有波纹怎么办?请大神们帮忙看看,非常感谢!

网友:
    先检查一下助焊剂的喷量,预热的温度及炉温试试。

网友:
    应该是一些热容量比较大的点有这样的现象吧?一般都是温度不够,或者焊接时间太短。问题描述具体一点,图片。

网友:
    还是温度不够,你看是不是离夹具太近。

网友:
    你这个是固定这几个点还是不固定这样,你这个板要过波峰焊一定要用制具的可能是制具做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