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12-24):
请教大神,小批量多品种的YAMAHA编程定义?
1.是否要求编程员最大限度的编完所有零件资料,比如端子,BGA,异形料等。
2.是否将异形料放机台上自动识别零件资料。YS YSM机器。
3.MARK点坐标导出和输入放在离线编程,减少在线调机时间。为了提升效率及机器利用率,能够放线外处理的尽量提前做好。

非常感谢!

网友:
    离线程式中 拼版,MARK,角度,匹配元件库,优化等系列都完成。 传到机器再做确认,试打,优化,再回收。 新料到提前做好元件库回收到离线软件统一编码。

网友: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能够在线外做的,尽量全部做好,个别要到机器上去识别的除外。一是物料提前上好飞达,这个要有充足的飞达基数。二是程序尽量做到开机即打。而程序无非是贴片座标和MARK点座标,拼板资料,零件库资料完善,极性零件的方向修改等。在我看来,零件库完全靠日积月累,是个长期的工作。PCB资料有的客户是不提供的,也只提供贴片座标,什么MARK和拼板是没有的。这部分难搞,不知TOPWAY有什么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