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TVS应用,请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9-12-24):
24V电源用LDO降压到12V(后端负载电流30~40mA,用DC-DC有点浪费),为避免LDO上吃的电压降太多,串联一个5V的TVS分担电压降。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下,电路是否有问题或者风险?

网友:
有 7812 稳压了,后面还要加 TZ2?浪费!这么小的电流,用电阻+稳压管就行了!

网友A:
    确定这样能工作么,假设可以工作,TVS一直处于击穿状态,按照TVS的特性,其只能承受瞬时的高工作,这样持续工作不会损坏么?

网友B:
    TVS不是这样使用的,要分担这19V压差造成的19V*40mA=0.76W功耗(图中是用78L12输出12V,而不是5V输出),输入24V串一个220欧/1W电阻(大约分担0.4W功耗),再经过C23、C18到LDO就可以了。这个分压电阻还能与输入电容配合起一定的低通滤波作用。

网友C:
    稳压管不是你这样用的,一般要和电阻配合使用来稳压,如果必须要降低LDO的输入端的电压,那么TZ1应该和C18并联,且在VIN_24V和TZ1之间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样能工作么,假设可以工作,TVS一直处于击穿状态,按照TVS的特性,其只能承受瞬时的高工作,这样持续 ...

我已经能搭了电路测试,确实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TVS不是这样使用的,要分担这19V压差造成的19V*40mA=0.76W功耗(图中是用78L12输出12V,而不是5V输出),输 ...

抱歉,文字描述有误,已更正为12V输出。TVS这样用,可以使LDO前面的输入电压降到19V(TVS上吃了5V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管不是你这样用的,一般要和电阻配合使用来稳压,如果必须要降低LDO的输入端的电压,那么TZ1应该和C18 ...

是TVS管,不是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样能工作么,假设可以工作,TVS一直处于击穿状态,按照TVS的特性,其只能承受瞬时的高工作,这样持续 ...

这个电路是从老外的板子看到的,他们一直这样用,没有问题。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TVS这样用,所以拿出来大家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文字描述有误,已更正为12V输出。TVS这样用,可以使LDO前面的输入电压降到19V(TVS上吃了5V的压降 ...

    这只是利用二极管的击穿钳位电压特性,对不起TVS瞬态电压抑制管的名号啊。这么个管子要好几毛钱甚至1元以上了吧,换成1W电阻才几分钱。而且电阻可以组成RC网络滤波。。。。。这老外的脑子也不一定是先进吧?能把原设计贴出来学习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利用二极管的击穿钳位电压特性,对不起TVS瞬态电压抑制管的名号啊。这么个管子要好几毛钱甚至1元以 ...

    给您这么一说,确实如此。
老外原设计是用LDO 24V转5V,估计是压差太大,怕LDO太热,用这个TVS来吃已部分压降。

网友D:
    这个TVS换成稳压管不一样么?一般这么用都用稳压管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您这么一说,确实如此。
老外原设计是用LDO 24V转5V,估计是压差太大,怕LDO太热,用这个TVS来吃已部 ...

    压差损耗发热的问题,可以参考我上面说的加串联分压电阻的方式来解决,除非输入电压过于接近LDO的输入电压上限,这样空载时电阻上没法分压(因为没有电流)而导致LDO容易过压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TVS换成稳压管不一样么?一般这么用都用稳压管便宜

大封装的稳压管也不便宜,小封装的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样能工作么,假设可以工作,TVS一直处于击穿状态,按照TVS的特性,其只能承受瞬时的高工作,这样持续 ...

嗯嗯,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VS不是这样使用的,要分担这19V压差造成的19V*40mA=0.76W功耗(图中是用78L12输出12V,而不是5V输出),输 ...

你这个是并联基准电电路的设计,稳压管稳压,电阻限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并联基准电电路的设计,稳压管稳压,电阻限流。

LDO也可以这样做啊,限流分压电阻承担一部分的压差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B:
    LDO也可以这样做啊,限流分压电阻承担一部分的压差损耗。

嗯,只不过这样设计要根据负载电流仔细的去算串联电阻的阻值,

网友:
    学习下,这个我也担心一直处于击穿状态,会不会烧

网友E:
    用是可以这样用,但DCDC如此便宜的今天,有必要这么玩么?如果你非得要便宜,直接用三极管搭更便宜

网友:
    一个稳压管,一个电阻,一个NPN就行

网友:
    也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是可以这样用,但DCDC如此便宜的今天,有必要这么玩么?如果你非得要便宜,直接用三极管搭更便宜

    DC-DC 单芯片是便宜,但是还有外围的电感,二极管(同步整流的不需要二极管,但是芯片贵),输入输出电容,全算上就不便宜了。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用TVS管的

网友:
    输入输出电容不都要么?瓷片还便宜,因为你的电流小,容量也可以小,电感也可以小,价格也就一毛吧

网友:
    第一次看到TVS这样用,为什么不用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