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光绘文件步骤及CAM350简单使用方法

楼主(2019-12-24):
PCB画好后,我们需要输出光绘文件交给制版厂家.由此,输出光绘文件的重要性就显出来了。

先复习一下介绍各层的定义吧,哈哈
(1) 顶层(Top Layer),也称元件层,主要用来放置元器件,对于比层板和多层板可以用来布线。
(2)中间层(Mid Layer),最多可有30层,在多层板中用于布信号线。
(3)底层(Bootom Layer), 也称焊接层,主要用于布线及焊接,有时也可放置元器件。
(4)顶部丝印层(Top Overlayer),用于标注元器件的投影轮廓、元器件的标号、标称值或型号及各种注释字符。
(5)底部丝印层(Bottom Overlayer),与顶部丝印层作用相同,如果各种标注在顶部丝印层都含有,那么在底部丝印层就不需要了。
(6) 内部电源接地层(Internal Planes)
(7)阻焊层(Solder Mask-焊接面),有顶部阻焊层(Top solder Mask)和底部阻焊层(Bottom Solder mask)两层,是protel PCB 对应于电路板文件中的焊盘和过孔数据自动生成的板层,主要用于铺设阻焊漆.本板层采用负片输出,所以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电路板.上不铺阻焊漆的区域,也就是可以进行焊接的部分. (所谓阻焊顾名思义就是不让上锡,阻焊漆就是绿油啦)
(8)防锡膏层(PastMask-面焊面),有顶部防锡膏层(TopPastMask)和底部防锡膏层(Bottom Past mask)两层,它是过焊炉时用来对应SMD元件焊点的,也是负片形式输出,板层上显示的焊盘和过孔部分代表钢板上挖空的部分,对应电路板上要刷锡膏的地方,也就是进行焊接的部分。
(9) Drill
(10)NC Drill
(11)机械层(Mechanical Layers), .
(12)禁止布线层(Keep Ou Layer)
(13)多层(MultiLayer)
(14)(Connect)(DRC Errors)(Pad holes)(Via Holes)(Visible Grid1)(visible Grid2)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1-10 这几个。值得一提的是 solder 表示是否阻焊,就是 PCB 板上是否露 铜;paste是开钢网用的,是否开钢网孔。所以画板子时两层都要画,solder是为了PCB板上没有绿油覆盖(露铜),paste 上是为了钢网开孔,可以刷上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