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中如何设置关闭TOP/BOT元器件显示。

楼主(2019-12-24):
各位前辈,小白咨询个问题,在PCB布线过程中TOP/BOT层元器件影响视线,想设置关闭某一层元器件显示。一直没有找到设置选项,在线等答案。

网友:
方法1:Display->Color/Visibility,打开颜色管理器,在里面将需要关闭的层面关闭,如果不知道是哪个层面你可以执行菜单命令Display->Element,先查询下对应元素的信息,信息里面就可以看到该元素所在的层面,然后在颜色管理器里面找到对应的层面关闭即可!

方法2:把artwork设置好,然后直接Visibility面板里面的Views选择开启对应的层面即可

方法3:通过菜单View->Color View Save将你平时常用的层面显示保存起来,保存后会在当前目录下生成一个后缀为color的文件,将color文件放到SPB_16.6\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然后重启allegro,在Visibility面板里面的Views选择对应的层面开启即可!该方法是通用的,只要将color文件放到SPB_16.6\share\local\pcb\views目录下后,不管你打开任何一个板子都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