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佬帮忙allero 17.2design outline的问题

楼主(2019-12-24):
软件 版本是allegro 17.2,有二个问题请教:
1.design outline的使用,导入DXF后,如何修改design outline为板框,特别是4边有圆孤的地方,如果 板内有定位孔,怎样加入定位孔,是要作个定位孔的封装呢,还是画line,shapes方式 。
2. 设置快捷方式问题,我在ENV里设置了User peRFerences editor的快捷方式
alias ~AQ enved           #User perferences editor
alias ~AD prmed           #Design parameter editor
alias ~AS status         #status

但实际这些都 不起作用, 但我用录宏的方式 来查看,里面的命令就是enved,怎样才能正常起用它们,在allegro 16.6中,这些都 是正常。
请大神帮忙解答 下,谢谢了!!

网友A:
复制一份边框到outline层,边框是shapes,使用工具将线变铜皮,定位孔应该有原理图导入。快捷方式没有看出什么问题,还是其他大神回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一份边框到outline层,边框是shapes,使用工具将线变铜皮,定位孔应该有原理图导入。快捷方式没有看出 ...

谢谢解答

网友:
用 从compose shape把线框变成shape.

网友:
上传不了照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