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中快捷键的修改

楼主(2019-12-24):
各位前辈,小白咨询一个问题,在快捷键设置中,我修改了系统设置中ENV里的一个自定义快捷键,但是修改之后就无法使用,系统提示Cannot open script file; No match found for 'mil10.scr' in the search path.原来的设置是mil5,可用。请问有哪位大神遇到过这个问题,可以帮忙解决一下吗?谢谢各路大佬啦!

网友A:
这是因为你 SPB_16.6\share\local\pcb\scripts目录下缺少了mil10.scr这个录制文件,你要将mil10.scr这个文件放到SPB_16.6\share\local\pcb\scripts目录下才可以调用到它。比如,你将附件grid5.scr放至SPB_16.6\share\local\pcb\scripts目录下,然后env里面单独一行添加  a 5 "replay grid5"  ,然后重启allegro,命令栏输入快捷键5,然后回车,格点设置就自动变成5了。这种快捷键是通过调用scr文件来实现的。

269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scr文件默认是放在工程目录下面的,而不是系统指定的默认路径。
    你需要把mil10.scr放到系统指定的默认路径下面或者自己设定的路径下面。你可以在setup-->user preferences里面在paths下面的config选项里面找到scriptpath这一项设置allegro指定的scr文件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 SPB_16.6\share\local\pcb\scripts目录下缺少了mil10.scr这个录制文件,你要将mil10.scr这个文 ...

    谢谢大佬指点,已大致解决可调用,只是看了一下script的脚本发现代码稍微和其余指令有点不太一样,不过也不影响使用,可能是录制时的操作步骤不是完全一致导致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