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传模块如何设置波特率

楼主(2019-12-24):
在无线数传模块进行设置时,波特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本文介绍如何正确地设置波特率。
先简单介绍一下波特率:波特率表示每秒钟传送的码元符号的个数,是衡量数据传送速率的指标,它用单位时间内载波调制状态改变的次数来表示。单片机或计算机在串口通信时的速率。指的是信号被调制以后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即单位时间内载波参数变化的次数,如数据传送速率为240b/s,而每个字符格式包含10位(1个起始位,1个停止位,8个有效数据位),这时的波特率为240 baud (波特),比特率(有效数据位的传送速率)为240*10=2400 bps(比特每秒)。(但是一般调制速率大于波特率,比如曼彻斯特编码)。波特率,可以通俗的理解为一个设备在一秒钟内发送(或接收)了多少码元的数据。它是对符号传输速率的一种度量,1波特即指每秒传输1个码元符号(通过不同的调制方式,可以在一个码元符号上负载多个bit位信息),1比特每秒是指每秒传输1比特(bit)。单位“波特”本身就已经是代表每秒的调制数,以“波特每秒”(Baud per second)为单位是一种常见的错误。
明白了波特率的基本概念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如何设置波特率了。其实设置波特率指示设置一个通信参数,设置的数值应根据实际要求。
以思为无线的LoRa610无线数传模块为例,我司提供了两种设置方法吧,一种是通过PC软件,另一种是通过串口命令来修改参数。
1.下面是PC软件的界面,使用此PC软件几乎可以设置所有的参数,界面如下,
2.串口命令
通过串口命令设置时,需要输入我司设置的命令。对于LoRa610模块,修改串口波特率的命令是03,参数设置命令,所带[参数]为 14 字节,顺序如下:收发信道—工作频段—空中通信速率 —发射功率—串口波特率—串口数据位—串口停止位—串
口效验位—NET ID—NODE ID
配置指令为:AA FA 03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XX
返回指令:“OK\r\n”或"ERROR\r\n"。
以上是设置波特率的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emmmmm 总觉得跟想看的东西不太一样
电脑端修改通信波特率的操作还蛮基础的 很多软件都能做到
我还以为会介绍一个通用的对于板卡的修改方式 想不到是具体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