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差分线跑TDR port设置问题

楼主(2019-12-24):
Sigrity跑TDR port设置问题:
1.差分线经过IC,电阻,电容,电感这种怎么处理:
a.经过IC,前后分开跑?
b.经过电阻,电容,电感需要加模型跑吗,还是merge前面差分线位一条线跑?
2.假如需要跑电容后端的差分线TDR,需要设置两个TDR Circuit对应两颗电容嘛?

网友A:
    只看线的,元器件都改成0欧的电阻,或直接连过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看线的,元器件都改成0欧的电阻,或直接连过云

    如果是电感和电容直接merge成一条线就ok?

网友:
    能否告知下如何仿真新手什么都不懂

楼主:
    以及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