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没有在用0RCAD10.3精简版本的朋友?昨天开始不能使用了!

楼主(2019-12-25):
还有没有在用0RCAD10.3精简版本的朋友?昨天开始不能使用了!把系统时间往前调一天就可以了,好像是时间到期了,现在网上下载的10.3和10.5都不能用了,时间调一下就可以了,有没有哪位朋友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SERVER xxx ANY 27001
DAEMON cdslmd c:\cdslmd.exe
# --------------------------------------------------------------------
#
#       License for Cadence PSD Series
#
# --------------------------------------------------------------------
#       Generated especially for
#       User:    xp04
#       Company:
# --------------------------------------------------------------------
#
#       Mendling with Feature lines will only invalidate them!
#
# --------------------------------------------------------------------
#
PACKAGE EFA-CDS-01 cdslmd 2019.12 50D0C0F14EEEF46F0FE
        COMPONENTS="A2dxf ABIT actomd adv_package_designer_expert \
        adv_package_engineer_expert ADV_USUPUC_ALL \
        Advanced_Package_Designer Affirma_NC_Simulator \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Affirma_transaction_analysis \
        Affirma_verification_cpit_rtim Allegro_CAD_Interface \
        Allegro_design_expert Allegro_Designer Allegro_designer_suite \
        allegro_dfa allegro_dfa_att Allegro_Expert Allegro_Librarian \
        allegro_non_partner Allegro_PCB Allegro_PCB_Interface \
        Allegro_performance Allegro_studio Allegro_Symbol \
        Allegro_Viewer_Plus allegroprance ANALOG_WORKBENCH APD \
        archiver arouter AWB_Batch AWB_BEHAVIOR AWB_DIST_SIM \
        AWB_MAGAZINE AWB_MAGNETICS AWB_MIX AWB_PPLOT AWB_RESOLV_OPT \
        AWB_RESOLVE_OPT"
PACKAGE EFA-CDS-02 cdslmd 2019.12 006030C10306920F972
        COMPONENTS="AWB_SIMULATOR AWB_SMOKE AWB_SPICEPLUS AWB_STATS \
        AWBAA AWBSimulator Base_Digital_Body_Lib Base_Verilog_Lib \
        BOARDQUEST BoardQuest_Designer BoardQuest_Team BOGUS \
        Cadence_chip_assembly_rtr_ALL Cadence_chip_assembly_rtrEngr \
        caeviews cals_out Capture Capture_CIS_Studio CaptureCIS \
        cbds_in cdxe_in CHDL_DesignAccess CheckADV_ALL CheckFST_ALL \
        Checkplus_Expert CISoption comp Concept_HDL_expert \
        Concept_HDL_rules_checker Concept_HDL_studio ConceptHDL \
        CP_Ele_Checks cpe crefer cvtomd CWAVES debug DFM_USUPUC_ALL \
        DISCRETE_LIB dracula_in"
PACKAGE EFA-CDS-03 cdslmd 2019.12 40A0708139C03D1415F
        COMPONENTS="dxf2a EB_4SUPUC_ALL EB_USUPUC_ALL eCapture \
        EDIF_Netlist_Interface EDIF_Schematic_Interface EditBase_ALL \
        EditFST_ALL EditPlace_ALL EditRoute_ALL EMCdisplay EMControl \
        EMControl_Float EMI_ALL expert expgen explorer Express \
        ExpressPlus Extended_Digital_Body_Lib Extended_Verilog_Lib \
        fethman fetsetup FloatPC_ALL floorplan Framework \
        fst_Usupuc_all FUNCTION_LIB gbom glib gloss gphysdly gscald \
        gspares HDL-DESKTOP hp3070 HYB_USUPUC_ALL IC_autoroute_ALL \
        IC_device_place_ALL IC_devicegen_ALL"
PACKAGE EFA-CDS-04 cdslmd 2019.12 30801091DAE1B711FC5
        COMPONENTS="IC_deviceplace_ALL IC_edit_ALL IC_editfast_ALL \
        IC_gcell_route_ALL IC_hsrules_ALL IC_Inspector_ALL \
        IC_InspectorEngr IC_InspectorEngr_ALL IC_mp_route_ALL \
        IC_power_route_ALL IDF_Bi_Directional_Interface \
        iges_electrical intrgloss Intrica_powerplane_builder intrroute \
        intrsignoise IPB_4SUPUC_ALL IPB_USUPUC_ALL ipc_in ipc_out \
        IPlaceBase_ALL Layout LayoutEE LayoutEngEd LayoutPlus \
        LEAPFROG-BV LEAPFROG-CV LEAPFROG-SLAVE LEAPFROG-SV \
        LEAPFROG-SYS LID11 LINEAR_LIB LSE lwb MAG_LIB MASTERTAG mdin \
        mdout mdtoac mdtocv"
PACKAGE EFA-CDS-05 cdslmd 2019.12 709080B1B225997E86A8 \
        COMPONENTS="MIXAD_LIB modelIntegrity multiwire \
        NC_VHDL_Simulator NC_SystemC_Simulator Nihongoconcept \
        OpenModeler OpenModeler_SFI OpenModeler_SWIFT OpenSim \
        OpenWaves Optimizer OptimizerAA OrCAD OrCAD_Capture_CIS_option \

        PB_USUPUC_ALL PCB_design_expert PCB_design_studio PCB_designer \
        pcb_editor pcb_interactive PCB_librarian_expert pcb_prep \
        PCB_studio_variants pcomp PE_Librarian PlaceBase_ALL placement \
        PlaceOrIPlace_ALL plotVersa PO1100 PO1110 PO1300 PO1310 PO132
        PO1330"
PACKAGE EFA-CDS-06 cdslmd 2019.12 4030F0D1DDB23CB51B5
        COMPONENTS="PO1340 PO1400 PO1410 PO1420 PowerIntegrity \
        PPRoute_ALL Prevail_Board_Designer Prevail_Designer PS201
        PS2200 PS3010 PSpice PSpiceAA PSpiceAAOptimizer PSpiceAAStudio \
        PSpiceAD PSpiceADAA PSpiceADStudio PSpiceBasics PSpiceStudio \
        ptc_in ptc_out PWM_LIB PX3500 PX3710 PX3910 quanticout \
        RapidPART rapidsim RB_4SUPUC_ALL RB_6SUPUC RB_6SUPUC_ALL \
        RB_USUPUC RB_USUPUC_ALL realchiplm RouteADV RouteADV_ALL \
        RouteBase RouteBase_ALL RouteDF"
PACKAGE EFA-CDS-07 cdslmd 2019.12 40F0106176E4BBB2D3D1 \
        COMPONENTS="RouteDFM_ALL RouteFST RouteFST_ALL RouteHYB_ALL \
        RouteMin_ALL RouteMVIA_ALL RouteOrEdit_ALL rt sdrc_in sdrc_out \
        shapefill signal_explorer signoise SigNoise_Float SigNoiseCS \
        SigNoiseEngineer SigNoiseStdDigLib Sigxp sigxp_explorer \
        Sigxp_tier Sigxp_tier_EXPERT SimVision skillDev SPECCTRA_256U \
        SPECCTRA_6U SPECCTRA_ADV SPECCTRA_APD SPECCTRA_autoroute \
        SPECCTRA_autoroute_ALL SPECCTRA_autorouteEngr \
        SPECCTRA_designer SPECCTRA_designer_ALL SPECCTRA_designerEngr \
        SPECCTRA_DFM SPECCTRA_expert SPECCTRA_expert_ALL \
        SPECCTRA_expert_system SPECCTRA_expert_system_ALL \
        SPECCTRA_expert_systemEngr SPECCTRA_expertEngr"
PACKAGE EFA-CDS-08 cdslmd 2019.12 4010E001C03C574EA29E \
        COMPONENTS="SPECCTRA_HP SPECCTRA_PCB SPECCTRA_PCB_ALL \
        SPECCTRA_PCBEngr SPECCTRA_performance SPECCTRA_performance_ALL \
        SPECCTRA_QE SPECCTRA_VT SPECCTRAQuest SPECCTRAQuest_expert \
        SPECCTRAQuest_Planner SPECCTRAQuest_SI_expert \
        SPECCTRAQuest_signal_expert SPECCTRAQuest_signal_explorer \
        SQ_Digital_Logic_SI_Lib SQ_FPGA_SI_Lib SQ_Memory_SI_Lib \
        SQ_Microprocessor_SI_Lib stream_in stream_out StudioPSpiceAD \
        swap SWIFT sx Synlink_Interface Team_EFA tscr tune tw01 tw0
        UET ULMdelta ULMecho ULMhotel ULMindia ULMjuliette ULMmike \
        Unison_SPECCTRA_4U VB_4SUPUC_ALL VB_6SUPUC"
PACKAGE EFA-CDS-09 cdslmd 2019.12 B0800091DEDE2463C4D0 \
        COMPONENTS="VB_6SUPUC_ALL VB_USUPUC VB_USUPUC_ALL \
        VERILOG-SLAVE VERILOG-XL vgen VHDLLink viable ViewBase \
        ViewBase_ALL ViewBaseEngr ViewBaseEngr_ALL \
        Virtuoso_custom_router_ALL Virtuoso_custom_routerEngr \
        visula_in vloglink VXL-LMC-HW-IF VXL-TURBO VXL-VCW VXL-VET \
        VXL-VLS VXL-VRA WinActel WinAltera WinAMDMACH WinAtmel \
        WinAutoRouteU WinCapture WinCaptureCIS WinDesignLab WinDevEqu \
        WinEditRouteU WinExpress WinExpressPlus WinLayout WinLayoutEE \
        WinLayoutPlus WinMACHfiveVP WinMicroSim WinMinc"
PACKAGE EFA-CDS-10 cdslmd 2019.12 D0303001C3A577CFA14E \
        COMPONENTS="WinOptimizer WinOrCAD WinParts WinPCBoards WinPLD \
        WinPLSyn WinPLSynPart WinProbe WinPSpice WinPSpiceAD WinStmEd \
        WinXilinx"
#
# --------------------------------------------------------------------
#
INCREMENT EFA-CDS-01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AD8107572717EEA50D97 "" ANY
INCREMENT EFA-CDS-02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AD9107572C17EEA50E92 "" ANY
INCREMENT EFA-CDS-03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BDA107572D17EEA51F91 "" ANY
INCREMENT EFA-CDS-04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BDB107572A17EEA52094 "" ANY
INCREMENT EFA-CDS-05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BDC107572B17EEA52193 "" ANY
INCREMENT EFA-CDS-06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BDD107572017EEA5229E "" ANY
INCREMENT EFA-CDS-07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BDE107572117EEA5239D "" ANY
INCREMENT EFA-CDS-08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ADF107572E17EEA51490 "" ANY
INCREMENT EFA-CDS-09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BD0107572F17EEA5158F "" ANY
INCREMENT EFA-CDS-10 cdslmd 2019.12 23-dec-2019 uncounted AD810787261AEEA50D98 "" ANY
#
# --------------------------------------------------------------------
#

#
#       License generated by Team EFA 2004 Keygen

网友:
看License的日期刚好是2019.12 23

网友A:
也是16.3精简版没碰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是16.3精简版没碰到这个问题啊

看你License的日期到期日期是什么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License的日期到期日期是什么时候?

在哪看日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哪看日期啊?

用记事本打开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记事本打开License

显示都是2010的日期
。。。。。。。。。

INCREMENT WinProbe cdslmd 16.0 31-dec-2010 uncounted \
        EDD703435562B757EC3C VENDOR_STRING=JERM HOSTID=ANY \
        ISSUER=Ghost/ZWT SN=2006-08-27T00:00:00:123 TS_OK \
        SIGN2=EDD703435562B757EC3C
INCREMENT WinDevEqu cdslmd 16.0 31-dec-2010 uncounted \
        6DD773933F6DB5A7595B VENDOR_STRING=JERM HOSTID=ANY \
        ISSUER=Ghost/ZWT SN=2006-08-27T00:00:00:123 TS_OK \
        SIGN2=6DD773933F6DB5A7595B
INCREMENT WinDesignLab cdslmd 16.0 31-dec-2010 uncounted \
        5D8733638BE1778ECB36 VENDOR_STRING=JERM HOSTID=ANY \
        ISSUER=Ghost/ZWT SN=2006-08-27T00:00:00:123 TS_OK \
        SIGN2=5D8733638BE1778ECB36
INCREMENT WinMicroSim cdslmd 16.0 31-dec-2010 uncounted \
        3D7783A3AA631F31D9CD VENDOR_STRING=J:PERM HOSTID=ANY \
        ISSUER=Ghost/ZWT SN=2006-08-27T00:00:00:123 TS_OK \
        SIGN2=3D7783A3AA631F31D9CD

。。。。。。。。。。

楼主(2020-01-26):
下载个cracklock软件,就可以使用了,可以百度下这个软件的使用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