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对接插件进行SI分析的方法

楼主(2019-12-25):
      在IBIS3.2规范中,有关于接插件模型的描述。一般使用EBD模型。如果是特殊板,如背板,需要SPICE模型。也可以使用多板仿真软件(HYPERLYNX或IS_multiboard),建立多板系统时,输入接插件的分布参数,一般
从接插件手册中得到。当然这种方式会不够精确,但只要在可接受范围内即可。

网友:
    也可以下载接插件的S参数模型或3D模型到HFSS中提取仿真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