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一下共模电感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9-12-25):
这个电路中那个1M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为什么把前后级的滤波连起来,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电阻应该是谢放X电容上的电荷的, 有残压指标 。
连起来感觉没什么问题, 但是不知道其作用

网友:
    1M电阻一般是给差模电容(X电容)放电(在断电后的规定时间内泄放电容电压到人体安全值内),但是此处电容耐压才50V,似乎没有必要?C66、C67、C18、C10应该是共模电容(Y电容),他们的公共接点应该是还要接到机壳地(大地)以提高共模抑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