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 FX3U 程序无线下载经典实例

楼主(2019-12-25):
1. 系统概述
三菱 PLC FX3u 可以使用专用下载线通过计算机串口下载程序,同样也可以使用自制下载线缆,连接西安达泰电子无线模块 DTD435M 进行远程无线下载程序,计算机端采用 RS232 或者 RS485 将计算机端与无线模块连接, PLC 端同样使用 RS232 RS485 将把无线模块接收到的下载数据通过 RS232 口与自制编程电缆连接。系统结构如下图所示:

2. 编程线制作
PLC 编程电缆是八针的选型接头,与 RS232 的 DB9 接线如下图所示:

将自制电缆与 PLC 连接。

3. 参数设置
西安达泰电子的 DTD435M 均采用 9600 8N1。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下载参数如下图所示,串口与插入 PC 的串口驱动显示的一致。

4. 实例总结
三菱 PLC FX 系列 PLC 通过西安达泰电子无线模块 DTD435M 可以完成程序的无线下载,并能实时进行在线监控与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