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数字压力表正确的安装方式

楼主(2019-12-25):
无线数字压力表是一款电池供电的低功耗/无线数字输出的数字压力表,采用HT系列硅压阻式充油芯体作为信号测量元件,利用无线数字通信、低功耗单片机等技术,将压力物理量进行远程在线测量,信号通过无线传输,可靠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同时内置高精度压力传感器,能够准确的实时显示压力,并且具有精度高、长期稳定性好的特点。
  无线数字压力表产品特点
  1、四位低功耗LCD显示;
  2、内置高性能电池供电,无线通信传输,传输距离远;
  3、测量范围广,全不锈钢、铸铝结构,压力接口形式多样,防护等级IP65;
  4、本安防爆型产品取得了防爆合格证;
  无线数字压力表安装方法:
  1.一般情况下,无线数字压力表应向上垂直与水平方向安装,以便于观察;
  2.安装时接口处应加装紫铜或聚四氟等密封垫片加以密封;
  3.如果测量液位的罐体为密封的,应当在罐体的上方开通气孔,以避免罐体内压缩的气体造成仪表读数与实际液位不符;
  4.仪表可以直接安装在测量管道的法兰接口上,以便于安装和维修,法兰接头与管道之间应加装截止阀和放空阀。
  注意事项:
  1.不要用锐器或硬物捅引压孔,也不要用手等按压膜片,以免损坏膜片造成模片变形;
  2.环境温度超出产品标准温度时,应采取现场保护措施,以免损坏液晶显示器;
  3.如果80℃≤介质温度≤100℃时,应加装冷凝管;
  4.在安装仪表时,须将截止阀关闭,同时打开放空阀,以免因为憋压而引起的压力过高损坏仪表的传感器;
  5.安装无线数字压力表时,应注意检查高压端和低压端,以免损坏传感器。

网友:
要是有示例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