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阻

楼主(2019-12-25):
 电阻是利用一些材料对电流有阻碍作用的特性所制成的基本元件,阻值即是电阻对电流阻碍作用的表征,固定电阻是阻值不变或者变化忽略不计的电阻器。是电子制作中使用最多的元件。固定电阻器一经制成,其阻值便固定不变。
  经常使用的固定电阻器有实芯电阻器、薄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器。图1所示是它们的实物外形图。由图可知,普通固定电阻器只有两根引脚,引脚无正、负极性之分。小型固定电阻器的两根引脚一般沿轴线方向伸出,可以弯曲,以便在电路板上进行焊接和安装。
  实芯电阻器是由碳与不良导电材料混合,并加入粘结剂制成的,型号中有RS标志。这种电阻器成本低,价格便宜,可靠性高,但阻值误差较大,稳定性差。在以前的电子管收音机和各种电子设备中,实芯电阻器使用非常普遍,但现在的成品电器中已经很少使用。电子爱好者手头多有这种电阻器,在一般业余电子制作中还是完全可以利用的。
  薄膜电阻器是用蒸发的方法将碳或某些合金镀在瓷管(棒)的表面制成的,它是电子制作中最常用的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型号有 RT的标志(小型碳膜电阻器为RTX),它造价便宜、电压稳定性好,但允许的额定功率较小。金属膜电阻器型号有RJ标志,外面常涂以红色或棕色漆,它精度高,热稳定性好,在相同额定功率时,体积只有碳膜电阻器的一半。线绕电阻器在型号中有RX标志,
  是用镍铬或锰铜合金电阻丝绕在绝缘支架上制成的,表面常涂有绝缘漆或耐热釉层。线绕电阻器的特点是精度高,能承受较大功率,热稳定性好;缺点是价格贵,不容易得到高阻值。万用电表中的分流器、分压器大多采用线绕电阻器。
  一.电阻名称型号
  代号 名称
  RC   沉积膜电阻
  RCG 平板型低阻值线绕电阻
  RGCW 平板型低阻值线绕电阻
  RGG 直立绝缘线绕电阻
  RH   合成膜电阻
  RI   玻璃釉膜电阻、玻璃釉
  RJ   金属膜电阻
  RJX   小型金属膜电阻
  RN   无机实芯电阻
  RO  玻璃膜电阻
  RS   有机实芯电阻
  RT   碳膜电阻
  RTL  测量用碳膜电阻
  RTL-X  小型测量用碳膜电阻
  RTX 小型碳膜电阻
  RX 线绕电阻
  RX21 被釉线绕固定电阻
  RX25 被釉线绕固定电阻
  RX27 陶瓷绝缘线绕电阻
  RX71 精密型线绕电阻
  RXG5 线绕固定电阻
  RXG6 线绕固定电阻
  RXG7 线绕固定电阻
  RY   氧化膜电阻
  后缀C  防潮电阻
  后缀G  高功率电阻
  后缀J  精密电阻
  后缀L  测量用高精度电阻
  后缀Q  酚醛涂料
  后缀T  可调电阻
  后缀X 小型电阻
  后缀Y  被釉电阻
  二.电阻阻值误差分档
  误差等级 Ⅰ Ⅱ Ⅲ 精密测量电阻
  允许误差 ±5% ±10% ±20%  ±0.5% ±1% ±2% ±3%
  国外电阻型号规格通用表示法:
  名称   形状   特性   额定功率   电阻值   允许误差  备用代号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 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第七部分
  一.电阻名称代号
  代号 名称
  RD 碳膜电阻
  RK 金属化电阻
  VRD 碳膜电阻(夏普)
  RC 碳质电阻
  RN 金属膜电阻
  FP 碳膜电阻(三洋)
  RP 碳膜电阻(三洋)
  RS 金属化膜电阻
  RB 精密线绕电阻
  QRD 碳膜电阻(JVC)
  RW 线绕电阻
  ERD 碳膜电阻(松下)
  DIN 碳膜电阻(德国)
  二.电阻形状与代号
  代号 形  状   代号 形  状
  05 圆柱形,非金属套,引出线与轴平行。
  08 圆柱形,无包装,引出线与轴平行。
  13 圆柱形,无包装,引出线同向与轴垂直。
  14 圆柱形,非金属外装,引出线与轴平行。
  16 圆柱形,非金属外装,引出线同向与轴垂直
  21 圆柱形,非金属套,扁引出线与轴平行。
  23 圆柱形,非金属套,扁引出线同向与轴垂直。
  24 圆柱形,无包装,扁引出线同向与轴垂直。
  26 圆柱形,非金属外装,扁引出线同向与轴垂直
  三.电阻特性与代号
  代号 特性 说明
  GF 一般 碳膜电阻
  H 高频率型
  J 一般 线绕电阻
  ND 低噪声型
  P 耐脉冲型
  N 防温型
  P 耐脉冲型
  S 绝缘型
  Y 一般 碳膜、金属氧化膜、金属化电阻
  四.电阻额定功率与代号
  代号 功率(W)
  2B 1/8
  2E 1/4
  2H 1/2
  3A 1
  3D 2
  五.电阻值由三位数表示,第一、二位为有效数,第三位表示加几个“0”。“R”为小数点,单位是欧,如0R56(0.56Ω)、470(47Ω)、332(3.3KΩ),有的“Ω”省略;也有的直接用小数点“.”表示,单位由后缀“Ω”、“K”、“M”确定。
  六.电阻的误差范围
  代号 B C D F G J K M
  允许误差范围(%) ±0.1 ±0.25 ±0.5  ±1   ±2   ±5   ±10  ±20
  有的厂家采用自定义编号,与命名法有不同之处,以厂家公布的为依据。
  固定电阻器有多种类型,选择哪一种材料和结构的电阻器,应根据应用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1DV15507应选用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小的非线绕电阻器,例如碳膜电阻器、金属电阻器和金属氧化膜电阻器等。
  高增益小信号放大电路应选用低噪声电阻器,例如金属膜电阻器、碳膜电阻器和线绕电阻器,而不能使用噪声较大的合成碳膜电阻器和有机实心电阻器。
  1.线绕电阻器的选用 线绕电阻器功率较大,电流噪声小,耐高温,但体积较大。普通线绕电阻器常用于低频电路或中作限流电阻器、分压电阻器、泄放电阻器或大功率管的偏压电阻器。精度较高的线绕电阻器多用于固定衰减器、电阻箱、计算机及各种精密电子仪器中。
  所选电阻器的电阻值应接近应用电路中计算值的一个标称值,应优先选用标准系列的电阻器。一般电路使用的电阻器允许误差为±5%~±10%。精密仪器及特殊电路中使用的电阻器,应选用精密电阻器。
  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要符合应用电路中对电阻器功率容量的要求,一般不应随意加大或减小电阻器的功率。若电路要求是功率型电阻器,则其额定功率可高于实际应用电路要求功率的1~2倍。
  2.熔断电阻器的选用 熔断电阻器具有保护功能的电阻器。选用时应考虑其双重性能,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选择其阻值和功率等参数。既要保证它在过负荷时能快速熔断,又要保证它在正常条件下能长期稳定的工作。电阻值过大或功率过大,均不能起到保护作用。
  3.热敏电阻器的选用 热敏电阻器的种类和型号较多,选哪一种热敏电阻器,应根据电路的具体要求而定。
  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PTC)一般用于电冰箱压缩机起动电路、彩色显像管消磁电路、电动机过电流过热保护电路、限流电路及恒温电加热电路。
  压缩机起动电路中常用的热敏电阻器有MZ-01~MZ-04系列、MZ81系列、MZ91系列、MZ92系列和MZ93系列等。可以根据不同类型压缩机来选用适合它起动的热敏电阻器,以达到最好的起动效果。
  彩色电视机、电脑显示器上使用的消磁热敏电阻器有MZ71~MZ75系列。可根据电视机、显示器的工作电压(220V或110V)、工作电流及消磁线圈的规格等,选用标称阻值、最大起始电流、最大工作电压等参数均符合要求的消磁热敏电阻器。
  限流用小功率PTC热敏电阻器有MZ2A~MZ2D系列、MZ21系列,电动机过热保护用PTC热敏电阻器有MZ61系列,应选用标称阻值、开关温度、工作电流及耗散功率等参数符合应用电路要求的型号。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器(NTC)一般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作微波功率测量、温度检测、温度补偿、温度控制及稳压用,选用时应根据应用电路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类型及型号。
  常用的温度检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53系列和MF57系列,每个系列又有多种型号(同一类型、不同型号的NTC热敏电阻器,标准阻值也不相同)可供选择。
  常用的稳压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21系列、RR827系列等,可根据应用电路设计的基准电压值来选用热敏电阻器稳压值及工作电流。
  常用的温度补偿、温度控制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11~MF17系列。常用的测温及温度控制用NTC热敏电阻器有MF51系列、MF52系列、MF54系列、MF55系列、MF61系、MF91~MF96系列、MF111系列等多种。MF52系列、MF111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80℃~+200℃温度范围内的测温与控温电路。MF51系列、MF91-MF96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下的测温与控温电路。MF54系列、MF55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125℃以下的测温与控温电路。
  MF61系列、MF92系列的NTC热敏电阻器适用于300℃以上的测温与控温电路。选用温度控制热敏电阻器时,应注意NTC热敏电阻器的温度控制范围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4.压敏电阻器的选用 压敏电阻器主要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的过电压保护电路中,它有多种型号和规格。所选压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标称电压、最大连续工作电压、最大限制电压、通流容量等)必须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尤其是标称电压要准确。标称电压过高,压敏电阻器起不到过电压保护作用,标称电压过低,压敏电阻器容易误动作或被击穿。
  5.光敏电阻器的选用 选用光敏电阻器时,应首先确定应用电路中所需光敏电阻器的光谱特性类型。若是用于各种光电自动控制系统、电子照相机和光报警器等电子产品,则应选取用可见光光敏电阻器;若是用于红外信号检测及天文、军事等领域的有关自动控制系统、则应选用红外光光敏电阻器;若是用于紫外线探测等仪器中,则应选用紫外光光敏电阻器。
  选好光敏电阻器的不谱牧场生类型后,还应看所选光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亮电阻、暗电阻、最高工作电压、视电流、暗电流、额定功率、灵敏度等)是否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
  6.湿敏电阻器的选用 选用湿敏电阻器时,首先应根据应用电路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类型。
  若用于洗衣机、干衣机等家电中作高湿度检测,可选用氯化锂湿敏电阻器;若用于空调器、恒湿机等家电中作中等湿度环境的检测,则可选用陶瓷湿敏电阻器;若用于气象监测、录像机结露检测等方面,则可以选用高分子聚合物湿敏电阻器或硒膜湿敏电阻器。
  保证所选用湿敏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包括测湿范围、标称阻值、工作电压等)符合应用电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