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RC)低通滤波器介绍

楼主(2019-12-25):
作为一个电子硬件方面的工作者,怎么能不认识滤波器呢?那么到底什么是滤波?分享一篇科普文~了解一下电阻 - 电容(RC)低通滤波器是什么以及在何处使用它们能让你更好的掌握高端的电路设计实战。本文将介绍了滤波的概念,并详细说明了电阻 - 电容(RC)低通滤波器的用途和特性。
时域和频域

当您在示波器上查看电信号时,您会看到一条线,表示电压随时间的变化。在任何特定时刻,信号只有一个电压值。您在示波器上看到的是信号的时域表示。
    典型的示波器跟踪显示非常直观,但也有一定的限制性,因为它不直接显示信号的频率内容。而与时域表示相反就是频域,其中一个时刻仅对应于一个电压值,频域表示(也称为频谱)通过识别同时存在的各种频率分量来传达关于信号的信息。

正弦波(顶部)和方波(底部)的频域表示。什么是滤波器?

    滤波器是一个电路,其去除,或“过滤掉”的频率分量的特定范围。换句话说,它将信号的频谱分离为将要通过的频率分量和将被阻隔的频率分量。

如果您对频域分析没有太多经验,您可能仍然不确定这些频率成分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在不能同时具有多个电压值的信号中共存,让我们看一个有助于澄清这个概念的简短例子。

    假设我们有一个由完美的5 kHz正弦波组成的音频信号。我们知道时域中的正弦波是什么样的,在频域中我们只能看到5 kHz的频率“尖峰”。现在让我们假设我们激活一个500 kHz振荡器,将高频噪声引入音频信号。

    在示波器上看到的信号仍然只是一个电压序列,每个时刻有一个值,但信号看起来会有所不同,因为它的时域变化现在必须反映5 kHz正弦波和高频噪音波动。

然而,在频域中,正弦波和噪声是在该一个信号中同时存在的单独的频率分量。正弦波和噪声占据了信号频域表示的不同部分(如下图所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将信号引导通过低频并阻挡高频的电路来滤除噪声。

    滤波器的类型
滤波器可以放在与滤波器频率响应的一般特征相对应的广泛类别中。如果滤波器通过低频并阻止高频,则称为低通滤波器;如果它阻挡低频并通过高频,它就是一个高通滤波器。还有带通滤波器,其仅通过相对窄的频率范围,以及带阻滤波器,其仅阻挡相对窄的频率范围。

    还可以根据用于实现电路的组件类型对滤波器进行分类。无源滤波器使用电阻器,电容器和电感器,这些组件不具备提供放大的能力,因此无源滤波器只能维持或减小输入信号的幅度。另一方面,有源滤波器既可以滤波信号又可以应用增益,因为它包括有源元件,如晶体管或运算放大器。
这种有源低通滤波器基于流行的Sallen-Key拓扑结构。

本文将探讨了无源低通滤波器的分析和设计。这些电路在各种系统和应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RC低通滤波器

    为了创建无源低通滤波器,我们需要将电阻元件与电抗元件组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个由电阻器和电容器或电感器组成的电路。从理论上讲,电阻 - 电感(RL)低通拓扑在滤波能力方面与电阻 - 电容(RC)低通拓扑相当。但实际上,电阻 - 电容方案更为常见,因此本文的其余部分将重点介绍RC低通滤波器。

    RC低通滤波器。

如图所示,通过将一个电阻与信号路径串联,并将一个电容与负载并联,可以产生RC低通响应。在图中,负载是单个组件,但在实际电路中,它可能更复杂,例如模拟到数字转换器,放大器或示波器的输入级,用于测量滤波器的响应。

    如果我们认识到电阻器和电容器形成与频率相关的分压器,我们可以直观地分析RC低通拓扑的滤波动作。

    重新绘制RC低通滤波器,使其看起来像分压器。

    当输入信号的频率低时,电容器的阻抗相对于电阻器的阻抗高; 因此,大部分输入电压在电容器上(和负载两端,与电容器并联)下降。当输入频率较高时,电容器的阻抗相对于电阻器的阻抗较低,这意味着电阻器上的电压降低,并且较少的电压传输到负载。因此,低频通过并且高频被阻挡。

    RC低通功能的这种定性解释是重要的第一步,但是当我们需要实际设计电路时它并不是很有用,因为术语“高频”和“低频”非常模糊。工程师需要创建通过并阻止特定频率的电路。例如,在上述音频系统中,我们希望保留5kHz信号并抑制500kHz信号。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个滤波器,从5 kHz到500 kHz之间的传递过渡到阻塞。

    截止频率

滤波器不会引起显着衰减的频率范围称为通带,滤波器确实导致显着衰减的频率范围称为阻带。模拟滤波器,例如RC低通滤波器,总是从通带逐渐过渡到阻带。这意味着无法识别滤波器停止传递信号并开始阻塞信号的一个频率。然而,工程师需要一种方便,简洁地总结滤波器频率响应的方法,这就是截止频率概念发挥作用的地方。

当您查看RC滤波器的频率响应图时,您会注意到术语“截止频率”不是很准确。信号光谱被“切割”成两半的图像,其中一个被保留而其中一个被丢弃,不适用,因为随着频率从截止点下方移动到截止值以上,衰减逐渐增加。

RC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实际上是输入信号幅度降低3dB的频率(选择该值是因为幅度降低3dB对应于功率降低50%)。因此,截止频率也称为-3 dB频率,实际上该名称更准确且信息量更大。术语带宽是指滤波器通带的宽度,在低通滤波器的情况下,带宽等于-3 dB频率(如下图所示)。

    RC滤波12 2019-12-25

网友:
    滤波器的定义、分类讲的如此清楚,有源滤波器的基本拓扑和仿真实例也很好;
    后面若有Demo板和实测数据,那就更好,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