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7600ce的多路链接有点问题

楼主(2019-12-25):
看了手册上说第一路如果设置为透传模式,那么第二路就只能是命令模式。请问第一路在透传收发的情况下,第二路还能不能通过指令给另外的服务器发送数据。相反的在第一路在透传收发的情况下,另外的服务器给第二路发数据,对第一路有说明影响,或者是相互都有影响吗?因为手头缺少实物,无法调试。有没有大佬帮帮忙

网友:
两路以上使用命令模式,透传模式只支持一路。命令模式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命令模式接收到的数据会包含固定的头部,告知你是从哪个服务器传输过来的数据以及多少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