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分析下电路,实在看不懂

楼主(2019-12-25):
越详细越好,看不懂了

网友:
    板凳坐好--前来学习

网友:
    建议你把自己的分析附上……即使是错误的分析也附上,这样很有帮助。

网友:
    板凳排队,前来学习

网友:
    上次发过吧?

网友(2020-01-24):
整体是一个低频放大器。
是带有直流伺服电路的低频放大器,并且可手调零点。
由输入级U69(约2.3倍)、电压放大级U66(3.55倍)、输出级Q3Q4(1倍)构成。
    其中U68及其外围电路就是直流伺服电路。本来R124提供了直流负反馈,但是:1、这个直流负反馈的环路没有包含输入级U69,2、且三级放大器之间都采用了直流耦合,所以输出端的直流电位就是三级放大器的零点漂移累积结果。

网友:
    本来,负反馈网络是一个无源电路,其衰减量决定了运放构成的负反馈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但是这显然不能完全去掉输出端的零点漂移——零点也会放大同样的倍数,对于直流放大器来说,确实是这样子的。
换个思路:将负反馈网络换成放大器,如何?
    这就是直流伺服电路的设计初衷:强制将输出端的直流电压降到零。
负反馈电路由直流伺服反相放大器U68(及外围电路)、R138、C110、R129构成。U68本身也是低通放大器,而R138、C110构成时间常数高达1S的RC低通滤波器构成。
    R117手动调零点电路,是为了调节U68、U69本身固有的零点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