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atlab中双百分号%%的作用(代码分块运行)

楼主(2019-12-25):
在参考别人的matlab程序中,有时候会看到两个百分号一起:%%,且当光标在这一部分时,颜色会不一样。比如:

因为%%在matlab代码中的作用是将代码分块,上下两个%%之间的部分作为一块,在运行代码的时候可以分块运行,查看每一块代码的运行情况。常用于调试程序。

分块运行的方法有两种:

第一种,将光标放置在要运行的那一块中,然后在工具栏中选择运行节,英文为Run Section

第二种,将光标放置在要运行的那一块中,直接按CTRL+ENTER也可以实现分块运行

使用案例:

比如你想在本文第一张图中代码绘制的figure中加一个图例,可能你要重新运行整个代码,但分块运行你只要加上图例代码后,按下CTRL+ENTER

就实现了分块代码的运行了

另外在有时候需要逐步向别人展示代码运行的结果,用%%分块以后拆开运行,也是很好的选择。或有两个方法进行比较,也可以写在一个文件中分块运行。
但要注意前后变量的承接,变动关系等等。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