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ESP8266发送AT后没有返回OK?

楼主(2019-12-25):
波特率、串口都有正确设置和选择,也勾选了以新行发送,但是没返回任何东西。

网友:
一般是用串口工具设置好波特率和串口号,发送AT(带回车换行符),就会返回OK的,如果没有返回ok,可以检查一下接线和模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