钽电容介绍

楼主(2019-12-25):
         钽电容全称是
钽电解电容
,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钽电容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绕制,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这也限制了它的容量。由于钽电容内部没有
电解液
,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固体钽电容器电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范围宽,而且形式多样,体积效率优异,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钽电容器的工作介质是在钽金属表面生成的一层极薄的
五氧化二钽
膜。钽电容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

   主要特性:

钽电容的特性_钽电容器具有非常高的工作电场强度,并较任何类型电容器都大,以此保证它的小型化。

钽电容的特性_钽电容器可以非常方便地获得较大的电容量,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

钽电容的特性_钽电容器具有单向导电性,即所谓有“极性”,应用时应按电源的正、负方向接入电流,电容器的阳极(正极)接电源“+”极,阴极(负极)接电源的“-”极如果接错不仅电容器发挥不了作用,而且漏电流很大,短时间内芯子就会发热,破坏氧化膜随即失效。

钽电容的特性_钽电容器工作电压有一定的上限平值,但这方面的缺点对配合晶体管或集成电路电源,是不重要的。

钽电容的特性_钽电容器具有储藏电量、进行充放电等性能。

主要优点

钽电容全称是

钽电解电容
,也属于电解电容的一种,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
电解液
,钽电容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绕制,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这也限制了它的容量。此外,由于钽电容内部没有电解液,很适合在高温下工作。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固体钽电容器电性能优良,工作温度范围宽,而且形式多样,体积效率优异,具有其独特的特征:钽电容器的工作介质是在钽金属表面生成的一层极薄的
五氧化二钽
膜。此层氧化膜介质与组成电容器的一端极结合成一个整体,不能单独存在。因此单位体积内具有非常高的工作电场强度,所具有的电容量特别大,即比容量非常高,因此特别适宜于小型化。

缺点:

容量较小、价格也比铝电容贵,而且耐电压及电流能力较弱。它被应用于大容量滤波的地方,像CPU插槽附近就看到钽电容的身影,多同

陶瓷电容
,电解电容配合使用或是应用于电压、电流不大的地方。

滤波性能

钽电容的性能优异,是电容器中体积小而又能达到较大电容量的产品,在电源滤波、交流旁路等用途上少有竞争对手。

钽电解电容器具有储藏电量、进行充放电等性能,主要应用于滤波、能量贮存与转换,记号旁路,耦合与退耦以及作时间常数元件等。在应用中要注意其性能特点,正确使用会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功能,其中诸如考虑产品工作环境及其发热温度,以及采取降额使用等措施,如果使用不当会影响产品的工作寿命。

在钽电容器工作过程中,具有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的性能,使氧化膜介质随时得到加固和恢复其应有的绝缘能力,而不致遭到连续的累积性破坏。这种独特自愈性能,保证了其长寿命和可靠性的优势。

网友(2020-04-19):
钽电容使用金属钽做介质,不需像普通电解电容那样使用镀了铝膜的电容纸绕制,本身几乎没有电感,但这也限制了它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