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部分电路加1K下拉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9-12-25):
    音频部分电路加1K下拉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R804的目的是?

网友A:
    后级是直接进运放?还是有其他阻容呢?图纸能不能再完整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R804的目的是?

    与R802串联分压,以实现想要的输入信号幅度。
音频信号的幅度标准比较杂乱(根据输入灵敏度要求,比如0.775Vrms@0dBu,有1Vrms@2.2dBu,甚至2Vrms@8.2dBu,等等),所以为了匹配本机音频输入处理芯片的幅度要求,就可能需要做一些分压降压处理。

网友:
    这个能说下拉电阻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提示寫明靠近連接器.

    空載時拉信號,防止產生射頻或線路雜音而已. 所以必須放在靠近尾端(帶出)或頭端(帶 ...

    这个电路是接音频的Linein和Lineout(lineout一般不需要接那个到地电阻,这个与芯片输出驱动应该有关,图中也是标注DNI了),不是接喇叭负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是接音频的Linein和Lineout(lineout一般不需要接那个到地电阻,这个与芯片输出驱动应该有关,图 ...

    LINE OUT端那个IK电阻焊上也没关系吧?因为喇叭是4R左右,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寫明靠近連接器.

空載時拉信號,防止產生射頻或線路雜音而已. 所以必須放在靠近尾端(帶出)或頭端(帶 ...

感谢!所以LINE IN/OUT都加上1K下拉可以过滤杂音,对电路电压方面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R802串联分压,以实现想要的输入信号幅度。
    音频信号的幅度标准比较杂乱(根据输入灵敏度要求,比如0. ...

    感谢,MIC拾音器阻抗大概1~2K,这个分压以后更稳定?

楼主:
    芯片端LINE IN/OUT耐压是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级是直接进运放?还是有其他阻容呢?图纸能不能再完整一些

后端是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E OUT端那个IK电阻焊上也没关系吧?因为喇叭是4R左右,影响不大。

你用lineout去驱动喇叭?我只知道某些芯片的lineout能驱动耳机(一般是32欧负载吧)。
    正常使用的话,lineout一般是接下一级音频处理电路的linein,其驱动能力是比较弱的。
    比如,DVD/mp3的lineout输出口接电视机或功放机的linein输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MIC拾音器阻抗大概1~2K,这个分压以后更稳定?

    MIC一般不能直接接linein吧,除非是那种带电源的拾音器模块,内部已经加了缓冲驱动器,其输出阻抗应该很小。你说的“MIC拾音器阻抗大概1~2K”这个是指啥?有没有具体的型号或描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C一般不能直接接linein吧,除非是那种带电源的拾音器模块,内部已经加了缓冲驱动器,其输出阻抗应该很 ...

    是的,LINE IN/OUT一般不接喇叭和麦克风。不过我们也会接耳机,一般耳机上的MIC阻抗在1~2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LINE IN/OUT一般不接喇叭和麦克风。不过我们也会接耳机,一般耳机上的MIC阻抗在1~2k.

    一般耳机上的MIC阻抗在1~2k???
耳机是放音还是拾音?
    如果你指的是带MIC拾音的耳机,那么linein这个电路还驱动不了吧?驻极体MIC信号需要加偏置电压来驱动,这个电路在你的图上没有看到,应该不能接这个linein(驻极体MIC的驱动电路应该包括偏置电压,然后用运放做前置放大电路,转换成linein信号,此时输出阻抗就比较低了)。
如果你指的是耳机里的扬声器,那不会有1~2K那么大吧?一般低阻抗耳机是16~32欧姆,高阻抗耳机也就300~600欧姆。

网友:
    图没截完,感觉像是串过电容,下拉把直流拉到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耳机上的MIC阻抗在1~2k???
    耳机是放音还是拾音?
如果你指的是带MIC拾音的耳机,那么linein这个 ...

MIC是指拾音,SPK是放音。CODEC里面有内部加偏置电压,就是接耳机声音小,不影响听。正常情况都是接有源麦克风和音箱的。

网友:
    为了匹配 输入信号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