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的NGrp属性怎么删除

楼主(2019-12-25):
如图片的NGrp如何删除,有知道的吗?

网友:
    选中,直接delete,就可以了
    但是我看这种DDR的data分组规则都建好了,为啥要删

网友:
    设好了为啥要删除呢,如果不想看,就在 plan下面的勾取消掉就不显示了呀

网友(2020-08-12):
    请问怎么删除的?找到方法了吗

网友:
    选中右键就可以删吧。。。实在删不了,一个很笨的方法:你可以找一个干净的规则,重新导进去,把这个pcb的规则覆盖掉。不过,这样要重新设置其他规则。。。

网友:
    对,选中右键直接就可以删除

网友(2020-12-15):
    请问楼主找到删除的方法了吗,现在遇到一样的问题,求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