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种类选型

楼主(2019-12-25):
    电阻一般分为:碳膜、金属膜、金属氧化膜电阻。

    碳膜电阻
碳膜电阻(碳薄膜电阻)为最早期也最普遍使用的电阻器,利用真空喷涂技术在瓷棒上面喷涂一层碳膜,再将碳膜外层加工切割成螺旋纹状,依照螺旋纹的多寡来定其电阻值,螺旋纹愈多时表示电阻值愈大。最后在外层涂上环氧树脂密封保护而成。其阻值误差虽然较金属皮膜电阻高,但由于价钱便宜。碳膜电阻器仍广泛应用在各类产品上,是目前电子,电器,设备,资讯产品之最基本零组件。

    金属膜电阻
    金属膜电阻(金属拍摄电阻)同样利用真空喷涂技术在瓷棒上面喷涂,只是将炭膜换成金属膜(如镍铬),并在金属膜车上螺旋纹做出不同阻值,并且于瓷棒两端度上贵金属。虽然它较碳膜电阻器贵,但低杂音,稳定,受温度影响小,精确度高成了它的优势。因此被广泛应用于高级音响器材,电脑,仪表,国防及太空设备等方面。

金属氧化膜电阻

    某些仪器或装置需要长期在高温的环境下操作,使用一般的电阻会未能保持其安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可使用金属氧化膜电阻(金属氧化物薄膜电阻器),它是利用高温燃烧技术于高热传导的瓷棒上面烧附一层金属氧化薄膜(如氧化锌),并在金属氧化薄膜车上螺旋纹做出不同阻值,然后于外层喷涂不燃性涂料。它能够在高温下仍保持其安定性,电阻皮膜负载之电力亦较高。它还兼备低杂音,稳定,高频特性好的优点。

方形线绕电阻

    方形线绕电阻(钢丝缠绕电阻)又俗称为水泥电组,采用镍,铬,铁等电阻较大的合金电阻线绕在无碱性耐热瓷件上,外面加上耐热,耐湿,无腐蚀之材料保护而成,再把绕线电阻体放入瓷器框内,用特殊不燃性耐热水泥充填密封而成。而不燃性涂装线绕电阻的差别只是外层涂装改由矽利康树脂或不燃性涂料。它们的优点是阻值精确,低杂音,有良好散热及可以承受甚大的功率消耗,大多使用于放大器功率级部份。缺点是阻值不大,成本较高,亦因存在电感不适宜在高频的电路中使用。

    碳质电阻
    碳质电阻(碳电阻器)是利用石墨,碳等较大电阻系数的物质加上胶合剂加压,加热成棒状,并在制造时植入导线。电阻值的大小是根据碳粉的比例及碳棒的粗细长短而定。其制造成本最为低廉,但稳定性较差及误差大。

    贴片电阻(片式电阻)是金属玻璃铀电阻的一种形式,它的电阻体是高可靠的钌系列玻璃铀材料经过高温烧结而成,电极采用银钯合金浆料。特点是体积小,精度高,稳定性和高频性能好,适用于高精密电子产品的基板中。而贴片排阻则是将多个相同阻值的贴片电阻制作成一颗贴片电阻,目的是可有效地限制元件数量,减少制造成本和缩小电路板的面积。
    可变电阻器

可变电阻又称电位器,它可随需要在某范围内任意改变其电阻值,常使用于需要时常移动其分接头来改变其电阻值之状况,例如收音机,扬声器和热水炉等。电位器通常由电阻体和可移动的电刷组成,电阻调整方式有转动,滑动,插梢等。当电刷沿电阻体移动时,在输出端即获得与位移量成一定关系的电阻值或电压。半固定电阻为可微调电阻值的电阻,它跟电位器相似都是可调节电路的阻值,但它的主要用途是在电路完成时而某一部分需要调整以达到预期之效果,这个程序都是由技术人员负责,而且在调整之后便不再改变它。

网友:
    整理辛苦,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