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外壳问题。

楼主(2019-12-25):
设计一个控制柜时,使用到了明纬的NED-100C开关电源,提设计方案时开关电源的外壳和机柜是直接接触在一起的,而且开关电源的接地端也可靠接地,柜体也可靠接地的。现在客户一定要在开关电源与机柜之间加一层电木,说是起隔离作用的。我在拿万用表测量时,发现开关电源的外壳和接地端是做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现在开关电源的外壳和机柜是连通的。
请问一下加电木到底是怎么回事?设计了4年的电气柜,开关电源的外壳一直和机柜直接接触的?难道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网友:
    这种做法对吧  假如电源外壳漏电 ,如果不接机柜,工作人员接触就会触电发生。 你可以这样给客户解释啊

网友:
    接线防止漏电,保证安全

网友:
    开关电源与机柜接在一起就安全吗?前提是机柜接地是真正与大地连接,可以泄放漏掉。如果机柜没有与大地连接,那么机柜与开关电源供电,恐怕是引狼入室吧。从之前与客户的接触来看,很多地方的接地都是“笼子的耳朵”呀。建议与客户交流一下,其真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