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设计的蓝牙音箱,想让通信距离远一点,于是把蓝牙模块的输出功率从2dBm...

楼主(2019-12-25):
请教大神,
设计的蓝牙音箱,想让通信距离远一点,于是把蓝牙模块的输出功率从2dBm调到8dBm,但做距离测试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变化。非常感谢!

网友A:
想要距离远,不是提高灵敏度吗?提高输出功率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距离远,不是提高灵敏度吗?提高输出功率有用吗?

提高功率,原意也是想让接收信号强一些,这样也能提高距离。

网友:
收发要平衡,两者都要提高。

若是外加功放和LNA的话,还需要软件配合,

网友:
类似时分系统,对收发时间的开关非常敏感。
所以外加lna和功放后,整个系统的开关时间一定要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