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20交叉选择模式在原理图中选中后,pcb中只能选中对应的网络,不能选中整个...

楼主(2019-12-25):
为什么AD20交叉选择模式在原理图中选中后,pcb中只能选中对应的网络,不能选中整个原件?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被过滤掉了

网友:
AD 默认交互式布局是关闭的     需要在设置里开启   好像

网友:
大概率是过滤器那里去掉了一些图素开关,导致不能被选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