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层走线为什么要避免长距离平行走线?

楼主(2019-12-25):
    平行层走线为什么要避免长距离平行走线?

网友:
    为了减少串扰

网友:
    目的是不平行,距离越远越好,避免串扰,但是平行了就尽量距离短一些,比如十字交叉,就很短,这还是折中处理的思路。

网友:
    随着信号速率的不断提升,信号线与线之间的串扰噪声成了布线过程中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众所周知,当两条信号线间距足够小时,信号线之间的平行距离越长,串扰噪声越强烈,这种信号线平行情况分为同层之间平行和临层垂直平行两种情况。用户可以在Constraint Manager通过约束设定,在布线过程中自动避免平行线过长的情况。